我做彩虹的时候怎么尾巴会转90度

楼主(2010-05-23):
我做彩虹的时候怎么尾巴会转90度?
尾舵已经延迟30%了
手上没有动作啊!
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
尾推不顺滑

网友A:
负螺距大了,往前拍时电机掉转就锁不住尾,也许是电机不好,楼主你检查一下,还有你的3D油门是不是100分1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螺距大了,往前拍时电机掉转就锁不住尾,也许是电机不好,楼主你检查一下,还有你的3D油门是不是100分100。

螺距是+—11度 油门全部是100%

网友A:
是不是头往右,尾往左转。

网友:
彩虹对锁尾的要求不高,看来是楼主的飞机没调好

网友:
要么就是你激动手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头往右,尾往左转。

是头往左,尾往右转

网友:
不是中立点没调好就是尾舵机无力,再不就是陀螺仪不行

网友:
应该是动力不足引起的,尾舵应该能承受那点力的

网友:
这个就是甩尾   lz 报一下你飞机的电子件配置

网友:
油门和螺距没有搭配好,大螺距时负载过大,导致转速不够,尾巴锁不住,开始练钟摆彩虹的时候99%都犯这个错,长时间使用大螺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