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世X5 VS V-BAR (新增FES 255圖片在13樓)

楼主(2010-05-23):
手上一套V-BAR閒置了一段時間了....
索性就把它改到X5上去....沒想到用20C電池就能有接近25C電池的動力~~爽啊!!!

网友:
好漂亮的 飞机,无副翼的 我 喜欢

网友:
另外一台是什么机型?425?

网友:
回复 网友A:

EP-255

网友:
255的无副翼旋翼头从哪弄的??有没有横轴??

楼主:
原廠購物網上訂購的.....!!!

之前有用過栗研,輝盛及SJ的伺服器.....但升空後都有誤判的現象發生
但現在換上泰世原廠的GS-093伺服器~~飛起3D更穩也更安心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不会是ep200级通用的那个3mm主轴旋翼头吧!
没有横轴总感觉不放心~~~
听说255要出新的fes旋翼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是ep200级通用的那个3mm主轴旋翼头吧!
没有横轴总感觉不放心~~~
听说255要出新的fes旋翼头

上一些EP 255(改FES版本)的圖片....
另外,255的橫軸固定方式跟200的不一樣....
EP 255的橫軸是以正常的貫穿旋翼頭方式來固定槳夾的.....不會再像200的那麼脆弱了!!!

新版FES旋翼頭特寫

新版FES旋翼頭特寫

新版FES旋翼頭特寫

新版FES旋翼頭特寫

GU-365

GU-365

改天蠍馬達

改天蠍馬達

原廠尾伺服器GS-095

原廠尾伺服器GS-095

沒了上蓋的PG-800

沒了上蓋的PG-800

原廠CCPM伺服器GS-093

原廠CCPM伺服器GS-093

网友:
好东西 中联和相位器做到一起了 简洁无虚位
大桨夹没变 就是球头加长了 要是泰世能单独卖中联的话就好了
开始攒钱

网友C:
我才发现  两手捏着 200大桨夹两端  上下摇 可以摇摆的很厉害 大概幅度是3mm的样子 你们的是这样么 好像很有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才发现  两手捏着 200大桨夹两端  上下摇 可以摇摆的很厉害 大概幅度是3mm的样子 你们的是这样么 好像很有弹性~

EP 255在這方面的問題改善了很多.....
若還是嫌太軟的話,可以換上原廠出的硬墊圈~~~3D飛行效果更好 !!!

网友:
谢谢  我还只会航线
倒飞还在练习中
我只是偶尔发现 这个部位跟其他两家厂的飞机 不太一样
大家都这样就好 哈哈

楼主:
台灣改裝廠STO做的X5專用電池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廠購物網上訂購的.....!!!

之前有用過栗研,輝盛及SJ的伺服器.....但升空後都有誤判的現象發生
但現在換上泰世原廠的GS-093伺服器~~飛起3D更穩也更安心了~~!!!

093 舵机确实不错  呵呵 095 也很好用的  直接买 套装 就都带了 哈哈

网友:
这个改装还差不多,电池擦电机的问题早该解决了
睡不醒的gau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