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液晶电视与液晶显示器,你选哪个?

楼主(2010-05-23):
对于选择FPV的"眼睛"这一问题上大家都认识很清楚,都知道追求HQ的高清摄像头,但是对地面一个重要的显示还原设备——监视屏却缺乏足够的认识,或者存在很多误区。一般有眼罩和显示器(监视器)两种选择。对于眼罩的选择我不想多讨论,重点讨论一下大家都买得起的显示器(监视器)相关的一个重要问题——“液晶电视”与“液晶显示器”有没有很大的区别?主要区别在哪里,对FPV显示有什么影响?
早期液晶显示器由于先天限制,存在可视角度、响应时间、制造成本这三大障碍。而事实上,在液晶电视的技术性能指标中,对消费者视觉感受影响最大的是亮度、对比度、分辨率和可视角度,而亮度又是评判液晶电视画质的重要指标。普通液晶显示器其面板亮度一般是250-300流明左右,而液晶电视一般所采用的液晶面板都是400流明以上,好一些的电视能达到500流明;其次对比度也一样,液晶电视5001是常事,而液晶PC只有4001左右。
很多人都觉得液晶电视与液晶显示器没有什么区别,其实不然。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差别,液晶电视相对于液晶显示器的不同:
1.观察距离不同,液晶电视主要用于远距离目视,而液晶显示器主要是近距离凝视;
2.分辨率要求不同,液晶电视的分辨率一般要小于液晶显示器,而且像素间的点距也比较大;
3.对比度要求不同,为了获得电视电影一类素材的较大动态范围要求,液晶电视的对比度通常要大一些,而液晶显示器更侧重于色彩的还原度和饱和度;
4.为了满足大范围和较远距离的观看效果,液晶电视的亮度一般要大很多,普通液晶显示器通常250流明就满足视觉要求,但是一般的液晶电视的亮度都在350流明以上,大屏幕的更是接近500流明,在白昼下,液晶电视自然有亮度上的优势,一般的天气基本不用愁看不清;
5.为满足动态显示和一些运动类型的节目,液晶电视的响应时间通常也要求快一些;
6.远距离观看电视要求液晶电视的视场角大也很大,110°以上的视角范围变得很普通,而液晶显示器可能要小很多,通常只有几十度。
因此,液晶电视与液晶显示器,作为FPV的门脸,相信你已经知道该用哪种了吧?当然是尽可能用液晶电视。

网友:
现在的液晶电视都具有蓝屏静噪功能对FPV实在多余~

楼主:
佳的美无信号蓝屏的问题的解决方法

1、淘宝上买一个支持高清(D1分辨率)DVR硬盘录像机或者SD卡录像机
2、视频接收的输出接DVR的第一路输入,DVR的视频输出接到佳的美的输入就解决了
3、DVR正好可以保存录像,硬盘的最长可以录1个月都是30(25)帧无丢失的D1分辨率
4、剩下的3路视频输入,一路可以路飞行操控手或飞场周围的活动情况,一路可以录飞机空中的同步姿态
一举三得,D1的录像质量相当的不错。DVR一般500左右,用VGA的还可以选一个50元的VGA配件

网友:
如果像转速的那种作法:在接收上同时并联两支天线,一块平板,另一支全向天线,这样可不可以解决接收丢失信号的问题?

如果地面接收能时时收到发射下来的视频信号,佳的美的显示器不就不会蓝屏了吗?

请大家指正。

网友:
液晶电视不好运输啊

网友:
同时并联两支天线可行么?不是应该使用合路器才可以的么?

网友:
楼主讲得不错,我就是用液晶电视,三洋的牌子。亮度够大,在太阳光下不加避光罩仍能清楚看到图象,不失真。当然液晶电视太大,最小是19寸,不好带。但那些国内小厂作的小液晶电视,亮度和显示器一样,不够亮,动态也不够好,色彩还原不好,不好用。19寸的电视,看起来真的是爽。

网友A:
像楼上这种19寸的液晶电视,光解决电源也是一大难题呀

网友B:
定制19寸地面站控制箱,屏还未安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楼上这种19寸的液晶电视,光解决电源也是一大难题呀

我用逆变器,呵呵,为了爽,得下点本。大屏幕,飞起来很爽。(大多数飞FPV的都开汽车去的,这不是问题啊)

网友:
逆变器 已经先准备上了  等楼上的图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制19寸地面站控制箱,屏还未安装~

24寸的,推荐这个
基本参数:
象素度:0.297X0.297mm
扫描频率:水平30-61KHz,垂直50-75KHz
对比度:2000:1
亮度:1000cd/m2
最高分辨率:1920×1080
可视角度:150/170度
接口:D型15针接口
响应时间:5MS
中英六国语言OSD调节菜单
电源及功耗:AC100-240V适配器  60Hz/50Hz;<35W,DC12V

要跟厂家说明要12VDC的,直接可以接点烟器使用。

楼主:
补充一下,是LED高清高亮超薄屏,适合改装到机箱内,新的估计在千刀,带一线的估计6折

网友:
24参数很不错,19寸的LED屏很难找~

网友:
1。国内厂或山寨厂作的东西,那指标好虚,要看过实际效果才能说明它是高清高亮。这东西最好看实际效果,我试过好多号称高亮的屏,实际在室外都看不太清楚,反而是后来要的三洋(日中合资的)标称亮度不高,但实际在室外还是太阳光反射下都看得清,我也觉得奇怪,可能是有点厂乱标(事实上乱标也没人管)。大家买时多看效果,不要轻信其指标。
2。19寸的LED的好象海信厂有,商店有卖。我看过,个人感觉不如普通屏的亮度大,不知在室外看不看得清楚(我指在光线强的情况下)。有谁试过,请赐教结果。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