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PRO遇问题尾舵机方面的~大家看看这样合适哇??

楼主(2010-05-23):
  想咨询下大家哦~用普通球头口太短 把舵机移上来又太高 这样如何呀,小弟手头多了些大浆球头安装上去貌似正好,大家看看可行哇

网友:
恰好就行!

网友:
飞魔士 皮带直传PRO 阿???飞机怎么样啊,最近也看中了

网友:
我以前的舵机装在尾舵机架上面,球头刚好

网友:
耳朵应该是从上往下锁的,用的是比普通的根长点的球头
只要高度对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