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个比较小的雕刻机

楼主(2010-05-23):
台面是310*200的 行程 就更小了

网友(2010-10-04):
不错,很漂亮,很精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轴器跟丝杆电机之间没有轴承也可以?旋转起来连轴器不会拉长压短吗

一般的安装方法是一侧用一对角接触轴承,背靠背安装并用轴承座压紧在框架上,另一侧是参考端用一个深沟球轴承,小型机器可以不用另一侧的单个深沟球,直接用联轴器和步进电机连接,步进电机上有两个轴承一样能有支撑作用,如果同心做的好的话可以直接用硬式的联轴器,稍差可以用弹性缝的活钢片的纠偏。
因为有一对角接触消掉了间隙,并被压紧在框架上,所有联轴器不会被拉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将联轴器放在里面了,行程肯定小了很多

不要想当然哦,这个连轴器是能够穿到中间的,一点都不影响行程

网友:
y轴滑块固定光轴运动?

网友:
回复 楼主:

漂亮,俺也弄了一堆10-30mm的铝合金板材准备做个小的呢,大的有时候不太方便

到时候偶也发上来跟你比谁漂亮

网友:
很漂亮

很漂亮的小JJ       美女可以做小十字工作台吗?     可以的话 联系我 我急须  小十子工作台一个    就是那中X1或X0上的    有谁能做可以和我联系QQ381905241

网友(2010-06-22):
小机器很不错的说

网友:
挺好的小机器,顶起来!

网友:
很不错啊

楼主厉害啊,
如果精度不错的话,
可以考虑量产造福模友了。

网友B:
楼主将联轴器放在里面了,行程肯定小了很多

网友:
太牛了,好想拥有一台!方便的话PM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