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别人“DIY”的450主轴,大家看看可以用么?

楼主(2010-05-23):
前几天让公司的师傅帮忙做了两根主旋翼轴,用的是模具顶针,材料很好,,忘了是多少号的钢了,反正是模具顶针,不会弯只会断,不像一般模型用的轴很容易就弯了,不知道可不可以用?炸机后对旋翼头的损伤会不会加重?

网友:
一定会很重!

网友:
不错,有条件自己造,没什么难。

网友A:
不死主轴,哈哈,你会后悔的,等着勤换中联吧

楼主:
我称了下,我原装的是15,我让别人做出来的是20,重量上应该可以,就是不知道强度太好对旋翼头的损伤有多大,有点担心炸后伤旋翼头!

楼主:
重量上如果不行,就按照固定翼减重的方法,在轴上多大几个洞,当然洞要开在合适的位置!这样我想应该可以!

楼主:
下次研发属于自己的轴,呵呵

网友:
多备几个中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死主轴,哈哈,你会后悔的,等着勤换中联吧
我也在担心这个,所以现在还没换!

网友:
嘿嘿,中联会换得多一点

网友:
主轴3块。中联30 自己算吧。。

网友:
真爽,有条件可以自己加工,什么时候山寨一个出来

网友:
自己动手

网友:
轴弯能泄力,如果你轴很硬那就坏中联了。。。。。更不划算了哎~

网友:
不值得自己做,450的主轴很便宜,要是有能力自己做个高强度的中联吧

网友:
先做个全钢中联,再配这主轴吧。。。

网友B:
车床车的还是磨床磨的???

网友:
中联弯了也不换,用亚拓的中联,炸了一次,就有点小弯了。还是3MM外丝横轴,普通的主轴炸也那么回事,凑合飞吧,买个山寨中联炸去呗,能怎么地啊,反正弯也不会特别多。

网友:
你们以为主轴弯了断了中联就能保住了?

网友:
飞机不是拿来炸的。。

网友:
呵呵啊!LZ准备大把的钱 炸鸡吧

网友:
做得挺好!
敢用么!、硬啊!

网友:
我觉得大家认识上走入了一上个定势,没有人说过,主轴软中联就一定能永保金身。当然,也没有人敢下定论,主轴硬中联就一定死翘翘,现在用超硬主轴的又不是没有。
建议楼主大胆的试,试了把结果告诉我们---我现在只要炸机就换主轴:)

楼主:
我在试,不过到现在还没炸机。我到现在历史炸机次数是1! 损失大桨一副,垃圾桶一个(装油漆的那种,炸机后被飞出去的桨打了一个差不多1厘米宽的口,当场惊呆,两腿哆嗦,心跳150),主轴一根,大齿一个,尾管一根(被副翼打弯了),D95MG一个,尾旋翼一套。那个郁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车床车的还是磨床磨的???
洞是用火花机弄的,然后就用磨床

网友:
请教楼主啊,轴上面的孔是怎么开的啊?也想自己给自己设计的机身配主轴,这个定位孔不知道怎么打出来的

楼主:
火花机,网上查下!可以找到的!最后一张就是,不过不太清楚哦!工作液用的是那种煤油或乳化油或离子水的那种机器,这种机器一般是做模具用的多点!放电!

网友:
diy全钢制中联,大浆夹,高硬度主轴,65Mn材料淬火。上碳桨3D撞墙,回来发个测试报告啊楼主

网友:
如果能DIY出中联就好了.

楼主:
我打算过两天开工做中联,有要的吗?找我吧!  话说早了点,还不知道做不做的出来呢!!

网友:
建议lz试一下,没有那么说的悬
我用diy的光驱导杆尾轴,说是炸机坏尾波箱
从未出过问题

如果合适,我就要一些呵
lz

网友:
主轴完全可以硬一点,横轴要软,WING的机在这方面处理的蛮好

网友:
顶楼主 做个中联出来哦。。。不要求不死,不容易死就行=。=

网友:
还是买吧,自己造的精度和材质的硬度都难说会有什么潜在的问题,虽然重量差不了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