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托35x电调不能设置低电压报警。。。。。

楼主(2010-05-23):
最近试用亚托的35x电调飞123电,起飞几十秒就开始电压报警,动力间隙输出,一抽一抽的。。。。。想设置其电压报警为低电压报警,却发现设置不了,只能设置中电压和高电压。那位兄弟指教一下如何设置低电压报警啊

网友:
亚托35X的电调第3项就是设定电池低电压启动保护的选项,在电调连续5次“嘀、嘀、嘀”的报示音响起来的时候,把油门摇杆推到最高,这时设定的是60%低电压(12.6*0.6=7.56v)启动保护。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试用亚托的35x电调飞123电,起飞几十秒就开始电压报警,动力间隙输出,一抽一抽的。。。。。想设置其电压报警为低电压报警,却发现设置不了,只能设置中电压和高电压。那位兄弟指教一下如何设置低电压报警啊
听说早期的35X电调可以设定低电压保护,后期的没有这个设置功能。我的35X可以设定:1--2--3--2--3.SETING后可以使用飞A123和锂电。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设置过多次了,第3项只能设置1和2,就算推杆置于最高,设置后也是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