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C 选择哪种型号为好~急~新手

楼主(2010-05-23):
想上个10C的控。型号有点多。不知道选什么型号的了~大家帮选一下啊~说说你的型号的优却点~
玩电固 及以后的油固 同时 可能自己做些 游船之类的 10C 选择哪种为好 型号 谢谢 FUTABA  系列
t10cap  固定翼版 72 pcm 可更换高频头(有2.4g高频头)
t10chp  直升机版 72 pcm 可更换高频头(有2.4g高频头)
t10cag  固定翼版 2.4g一体式
t10chg  直升机版 2.4g一体式
t10cp    这个就不知道了
谢谢各位大虾了~~

网友:
选可以换高频头的2.4G版,然后收几个二手PCM高频头就可以全频制霸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PCM版本的。

网友:
买固定翼版72M,再买一套ASSAN的2.4G套装

我用的固定翼版72M的,因为原来有好多FUTABA PCM接收机。FUTABA 2.4G接收机很贵,所以买一套ASSAN的2.4G套装,带6通、7通两个接收机才600元,以后再买2.4G接收机很便宜,这样PCM、PPM国产接收机、2.4G都能用。我用来飞KT板、EPP、甲醇3D、F3A、水机、滑翔机、40CC汽油TOC,还有26CC汽油O艇。
顺便说一下,固定翼版和直升机版功能完全一样,区别是油门杆固定翼版有疙瘩感,直升机版平滑。 仅供参考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区别是油门杆固定翼版有疙瘩感,直升机版平滑。

感谢这位兄弟的分享,这点很有用呀!

顺便问一下,像固定翼的那种疙瘩感,应该算是阻尼吧。这种阻尼会不会在调整飞行姿态的时候让飞机也有一顿一顿的感觉。谢谢了。

网友:
10cp有两个油门调节片,固定翼和直机可更换!是能换高频头的那种!

网友:
可以换高频头的2.4G版

网友(2010-10-14):
请教:我有FF9,想买个2.4G套装换上

能行吗?还有10CG的高频头是固定不能拆卸的吗?谢谢解答疑惑.

网友:
我买的是10CP
可拆换的2.4G高频头,控本身就带72M天线,可换72M高频头使用。
10CP是直升机、固定翼通用版,随机配了一个弹簧压片,更换压片后,可调整油门的手感。
默认的是固定翼油门手感(推动的时候有一格、一格的感觉),换弹簧压片后可实现油门平滑,用于飞直机。

网友:
建议上t10chp  直升机版 72 pcm 可更换高频头(有2.4g高频头

网友:
买72M的10CHP,2.4G高频头用飞梦.
很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