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450主轴,3D航线被飞弯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0-05-23):
请教下,450主轴,3D航线被飞弯是什么原因? 排除主轴的质量问题外还会有什么地方要检查的,注明:主轴为副厂件,动力3800KV配13T齿,3D下一块
电池
后主轴就弯了

网友A:
副厂的质量参差不齐,换其它副厂试试。。。

网友B:
主轴软。。。好多是废铁做的。

网友C:
没见过飞弯主轴的,见过飞弯横轴的

网友D:
垃圾大桨也有可能飞弯主轴。

网友E:
你怎么确定不是主轴质量问题?

网友F:
大桨欠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