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SV 郁闷啊…………

楼主(2010-05-23):
今天帮朋友调试450SV,带平衡仪的。怎么调都不锁尾,一加油飞机就往右偏,副翼基本要往左打完才能平过来。可是锁尾就头疼了,怎么调都不锁尾。后来想可能是平衡仪的问题,于是直接把平衡仪拆了,换上KDS800陀螺、问题依旧。后来换上HB730陀螺,还是问题依旧。郁闷啊……,最后想了想往右跑可能是十字盘不平。可是不锁尾就头疼了,不可能平衡仪、KDS800、HB730都是坏的呀,是不是机械上有什么问题呀?我看了半天都没有看出来。还请高手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是不是你的控不会用啊 各个品牌的控调感度都不一样

网友B:
往右偏是十字盘没调好,尾巴往右偏调锁尾!

楼主:
控用的是固朗的K-6X,2.4G的,我已经调了陀螺仪感度啦,如果是用平衡仪的话陀螺感度完全在电脑里面调,我也调试过了,十字盘不平倒是好处理,不过在电脑里面调比较麻烦。就是锁尾不行,好像尾桨还是有锁尾的感觉的,可是就是感觉力度不够,锁不住。陀螺仪感度我从-100到100,陀螺仪正方向开关都试了就是锁不住。

楼主:
今天检查机子发现飞机自身的震动非常大,仔细检查了O型圈、有无双桨、主旋翼头各部件,都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可是一加油飞机就抖动的厉害,不知道是哪里导致的飞机抖动,还请高手指点。

网友C:
尾轴,皮带松紧?

楼主:
回楼上的,皮带检查了不松。但是尾轴有点弯。而且好像尾波箱上不紧,感觉上紧了,但是一试飞尾波箱会顺时针转角度。等把尾管换了试试看。

网友D:
转速不够,加转速,调底螺距就行了

楼主:
螺距曲线 -2 0 3 6 9 油门曲线0 40 65 85 100,应该是转速够高的了,没有用一样的抖动的厉害。

网友D:
陀螺仪用防震贴,贴在机身上的吗??

楼主:
陀螺是贴好的啦。问题就是机身抖动的厉害。不锁尾,等继续检查。不行就用替换法,全部拆了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