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会做类似 ESKY 遥控电显

楼主(2010-05-24):
如题,请问哪位大侠会做呀。
谢谢了。如下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题,请问哪位大侠会做呀。
谢谢了。如下图。

我会,这个简单~~~~~~~~~~

网友:
我有,这个便宜~~~~~~~~~~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m_num_id=5066154710
你把那两根线接上去,电源和地线不要接反了。应该就可以的 /
哦,应该再加个大电阻。

楼主:
哈哈。楼上的这个东东俺有俺有。
我放灰机上用呢。
但是这个下面是6V呀。
放在控上用。电压高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会,这个简单~~~~~~~~~~

请朋友发个图吧。
3Q啊。

网友:
你把灯的个数说出来 你把每个灯显示的电压说出来 电路就出现了

网友:
提供一个可能是“世上最简单”的给你参考。电路中的R2、R3、R4、R5、R6、R7(这个R7的阻值在图中被遗漏了,应当为47欧姆)可能未设计妥当,请根据实际情况予以修改,确保每个LDE的电流均为10mA。
另:D1的稳压值可在6~6yue4riV之间选择。
LED1~6宜选用开启(点亮)电压为1.8V的红色、黄色和绿色LED,若想用白色、紫色或蓝色的LED(开启电压为3.3V左右),则D1的稳压值和限流电阻都得另行计算。

指示灯          LED1          LED2          LED3          LED4            LED5          LED6                显示电压值
状态 1             亮                 灭               灭                灭                  灭              灭                       8.5V
状态 2             亮                 亮               灭                灭                  灭              灭                       9.2V
状态 3             亮                 亮               亮                灭                  灭              灭                       9.9V
状态 4             亮                 亮                亮               亮                  灭              灭                       10.6V
状态 5             亮                 亮                亮               亮                  亮              灭                       11.3V
状态 6             亮                 亮                亮               亮                  亮              亮                       12V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楼上的这个东东俺有俺有。
我放灰机上用呢。
但是这个下面是6V呀。
放在控上用。电压高了吧?
精卫这个稍改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