恳请技术高手给个配置单

楼主(2010-05-24):
本人从没接触过航模,甚至都没有看到过别人玩,纯粹的模盲一个。
现在想买一套哄孩子,遥控器想用天地飞WFT06X-A 2.4GHz,没有别的理由,只是认为它便宜。天地飞也正好搞活动,送两个接收器,能省就省吧。
预算包括模拟器不超过1000元,本着能用就好的原则,尽量买性价比高的配件,反正多么好的东西我想都怕摔,而我们肯定得摔。实在摔不起的时候就把模拟器当成电脑游戏玩算了。
孩子7岁,还不知道什么叫航模,他只玩过从商场买的那些玩具,腻了。现在有时间就玩一些弱智的网页小游戏,都玩傻了。
我想通过制作模型锻炼一下他的动手能力,所以希望高手给个配置,还有老玩家推荐一下商家。

在这里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先买套模拟器吧,看看孩子是否有兴趣,如果有再考虑后续,而且孩子7岁肯定不能独立组装,你得帮忙,新手没有老手带的话调机器都是问题,越不好的机器越难调。而且这东西也不是一次性投资,肯定要后续的,别让1000都打水漂了

网友:
卖个双桨机练习!再上个模拟器。练习好了,再上。

网友:
先买个模拟器吧,只当打游戏,练好了再上真机,练好了也保不齐会摔!

网友:
lz想要买固定翼吧   1000元还是够的    自己做飞机  还是很开发动手能力的   建议你去mx3g潜水
微风2005

翼展900MM

机身800MM

起飞重量:约500克

主要材料:5MMKT板

DIY一套微风2005需要以下动力和工具:
1、天地飞6A一套(6通全比例遥控)一个    238
2、XXD2212+30A电调 一套                 88
3、11.1V 1500MAH 20C 动力电池           78*3=234
4、9克舵机                              12*4=48
5、黑色舵角4套                          3
6、轮子三个(含轮档)                   7
7、1MM钢丝两米(拉杆)                  2
8、2MM钢丝一米(起落架)                2
9、塑料电机座一个                       2
10、MINI小胶枪一把                      15
11、7MM胶棒十个                         5
12、简易平衡充电器一套                  55+15
13、黄色蓝色胶带各一个                  8
14、2CM纤维胶带 一个                    5
15、雕刻刀一把                          18
16, 电显                                14
17,模拟器                              25
18,螺旋桨10支                          15
19,电烙铁   焊锡
20  碳纤维杆
21  桨夹
22  舵机延长线
23  舵杆连接器
24  魔术贴
25  kT板
26  控电

网友:
谢谢LS好贴

学习了,另外LZ想玩电直可以参考我发的贴子,
最重要的是模型非玩具,最好别让14岁以下的小孩子玩,危险!!!

网友:
建议玩固定翼!

网友:
航模绝对不是小孩子能玩的。给个LAMA或3通的机机给他玩都有一定的危险性。除非他老爸是老鸟。

楼主:
5imx的朋友太热情了,谢谢大家的指导,特别是279002176这位朋友,很详细,太好了。
我就是孩子的爹,连鸟都不是,更别提什么老鸟了。
我也知道模型有一定的危险性,如果只买个模拟器孩子肯定不满意,所以我想先买一堆配件,我和他一起学着做(固定翼)模型。要是有图纸做一架应该能上天,上去容易下来难,那就摔吧,等把配件摔的差不多就改做船模。用不了几次,我相信就会没有能用的件了,然后用遥控+模拟器当游戏玩算了,毕竟这玩意总要比纯游戏强吧。
希望大家给个指点,推荐一款好用的模拟器,遥控我想用天地飞2.4G。
还有就是大家觉得那个店不错说一下。
再次谢谢大家

网友:
也是孩子他爹的过来顶你一下啦

网友:
忘了告诉你。玩这个 走火入魔的概率非常大 , 捂紧你的腰包哦 哈哈

楼主:
忘了告诉你。玩这个 走火入魔的概率非常大 , 捂紧你的腰包哦 哈哈
===========
说实话,我真的在希望他走火入魔,这里的学问太大了,牵扯的知识面也广,想玩好就得用心去学、去做。我现在认为,航模是培养孩子的动手能力的第一运动。
但愿将来他不会因为这个让我只能吃馒头啃咸菜
谢谢你的提醒

网友:
建议玩固定翼,直升机太烧钱了。

不想有涉嫌广告的嫌疑,但看见这么称职的父亲,还是想给你推荐下一个商家,主要是他家的飞机都是自己做的,你可以照着他去做,也很容易找他图纸。

在淘宝搜索:敏定塞斯纳182  全套365  很适合你这样的情况。

虽然这样的配置都是最低的,但量力而行吧。

楼主:
建议玩固定翼,直升机太烧钱了。
========
没错
我想用KT板自己做,大不了就摔呗。
你推荐的敏定塞斯纳182确实挺适合我,看情况也是只能买它。
谢谢 哈尔滨的雪

网友:
天地飞6A  2.4G 发射+接收   320元
1-6S电量显示器                18.00 元
AX电滑  电机无电调               280元
9克辉盛舵机25CM长线版   12元 *5 = 60元
全能模拟器升级版 凤凰/G4/XTR/Aero /FMS   85元
0A 无刷电调 XXD电调                   45元
其他什么纤维胶带魔术贴的自己看着办

网友:
对了 电池没写  3S 2000 毫安就OK 多买几块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来我有战友他爹了,哈哈,我也是哈尔滨的,

网友:
模拟器两个月后上AX电滑吧,淘宝搜吧265一架
第一家飞机千万别自己动手切割来做,买成品机。走过弯路,我的经验

网友:
同意L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