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点电感,帮我看看能不能用

楼主(2010-05-24):
托人从天C送些电子元件,居然忘了电感。悲剧。只好自己做了。大家看看能不能达到效果。希望能帮我计算出感值太好了。

网友:
不是高频电路的话,凑合着用也行。电感计算比较复杂。

网友:
可以买个测电感的万用表 国产200多  最好福禄克 400多足够

网友:
高频电感还是不要自己瞎折腾。digikey,mouser那么多的店,买就行。不想掏钱,coilcrafts的免费样品也是一个途径

楼主:
我车上没有接MP3的接口,所以打算做个FM发射机,用汽车收音机接收MP3的信号。不知道算不算高频。

网友A:
有现成产品。十几刀搞定,直接插点烟器,接收u盘,从fm收音机放

网友:
引用 楼主:
托人从天C送些电子元件,居然忘了电感。悲剧。只好自己做了。大家看看能不能达到效果。希望能帮我计算出感值太好了。

电感有很多参数,除了电感值,还有Q值。
影响电感值大小的参数有:线圈的直径、圈数、匝间距、引脚的长度(这个影响一般较小)、是否装有磁性材料、安装位置和该电感周围是些什么器件等等。总之,理论计算出来的数值往往与实际会有一定的偏差值,需通过试验(安装在电路板上后的)最后确定其物理外观。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车上没有接MP3的接口,所以打算做个FM发射机,用汽车收音机接收MP3的信号。不知道算不算高频。

网友:
汽车的 带显示的 才几块钱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现成产品。十几刀搞定,直接插点烟器,接收u盘,从fm收音机放

啊,我就是不愿意花这十几刀才自己做的啊。我要求不高 只要做个单声道的就可以了。

网友:
自己搞射频,会折腾死人的

网友(2010-08-22):
又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不过这个FM发射的东西,没什么难度,几块钱就能搞定。但是你要是车上,最好能用蜡烛或者胶把电感封一下,否则会跑频。
一般高频不适合DIY。

网友:
个经验公式 L=(k*μ0*μs*N2*S)/l
μ0 为真空磁导率=4π*10(-7)。(10的负七次方)
μs 为线圈内部磁芯的相对磁导率,空心线圈时μs=1
N2 为线圈圈数的平方
S 线圈的截面积,单位为平方米
l 线圈的长度, 单位为米
k 系数,取决于线圈的半径(R)与长度(l)的比值。
计算出的电感量的单位为亨利。
k值表
2R/l   k
0.1   0.96
0.2   0.92
0.3   0.88
0.4   0.85
0.6   0.79
0.8   0.74
1.0   0.69
1.5   0.6
2.0   0.52
3.0   0.43
4.0   0.37
5.0   0.32
10    0.2
20    0.12

网友:
在淘宝搜LC2010 迷你电感电容表,单片机做的套件,我4个月前买了一套,精度还可以 48元

网友(2010-09-26):
脱胎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