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T 250se 组装、调试、试飞完毕,上靓图和布线~~

楼主(2010-05-24):
YT 250se 组装、调试、试飞完毕,上靓图和布线~~
JJ虽小,着实精致,缺点是尾巴虚位太大;螺丝容易滑丝;亚拓给的螺丝批也不行。

网友:
顶啦
求视频

网友:
无风的时候,在公园里飞,确实很爽,轻轻的票在空中

网友:
250在室内飞很爽

网友:
尾巴不飘?

网友A:
尾巴虚位的确太大,真不知道是怎么制作的,强烈要求出精度好的尾巴!

网友B:
自己加轴承就能解决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尾巴虚位的确太大,真不知道是怎么制作的,强烈要求出精度好的尾巴!

250se的尾巴质量的确有待提高啊, 整台机器的振动也处在尾巴上。还有就是 780 + ds420的搭配用有250上也有问题, 总是有很难消除的尾吧小幅度摆动。  楼主用gy520尾巴应当管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250se的尾巴质量的确有待提高啊, 整台机器的振动也处在尾巴上。还有就是 780 + ds420的搭配用有250上也有问题, 总是有很难消除的尾吧小幅度摆动。  楼主用gy520尾巴应当管的不错。

悬停时候锁的很好,急加减油门会摆,除了尾虚位之外还要从油门螺距曲线配合入手。

网友:
加延时,用小一点的尾翼。

网友:
或者把尾翼剪断一点。

网友D:
整洁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整洁干净

嚯嚯,多谢,gy520的线太长,自己做了4cm的短线,发现效果好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嚯嚯,多谢,gy520的线太长,自己做了4cm的短线,发现效果好多了~

我直接从6100电路板子上焊了两个插头出来插在520上,简洁的一米~~

网友:
为什么头罩是两个颜色的,最后那个照片是蓝色的,难道买一送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加轴承就能解决啦`

如何加轴承?

网友:
引用 网友C:

250se的尾巴质量的确有待提高啊, 整台机器的振动也处在尾巴上。还有就是 780 + ds420的搭配用有250上也有问题, 总是有很难消除的尾吧小幅度摆动。  楼主用gy520尾巴应当管的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250se的尾巴质量的确有待提高啊, 整台机器的振动也处在尾巴上。还有就是 780 + ds420的搭配用有250上也有问题, 总是有很难消除的尾吧小幅度摆动。  楼主用gy520尾巴应当管的不错。

我在EP200上实验的结果是用PGMINI+101US管尾巴效果最好,飞250的朋友们可以试一试。
切记陀螺仪要两层海面夹一个铁片,做好减震措施,弄好了200的锁尾效果堪比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