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922烧了两个管子

楼主(2010-05-24):
那天飞的好好的MD922突然挂掉,拆开一看烧了两个管。

哪位高手知道规格型号,告诉一声

是什么原因导致呢?
另外,元件怎么好像都是手工焊的,拆过的说说你们的也这样吗?
六楼有另一面的图,芯片还挺大的。

网友A:
不知道有没有记错,上面6脚的是双P沟场效应,下面三脚的两个是N沟场效应。
LZ能上另一面的图吗?想看看主控芯片。。。

网友B:
用过933,想起就怕。

网友:
返修吧。。单独有卖电路板,自己换自己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过933,想起就怕。

说来听听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有没有记错,上面6脚的是双P沟场效应,下面三脚的两个是N沟场效应。
LZ能上另一面的图吗?想看看主控芯片。。。

有没有具体的呢,PM我一下吧!
来个另一面的

网友:
这个主控芯片是打磨后重新印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