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旋悬停有小成!发帖庆祝下,另有问题!

楼主(2010-05-24):
日本手,最近天天练习,本来自旋悬停无从下手,只好回头加强四面和航线练习,不经意间,自旋悬停成了!(只有向左转 自旋较慢)
想问下,本来是副翼和升降我都打 ,后来发现只打升降舵更容易 , 可能是左右手不用那么费心协调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日本手的朋友说说,省得我走歪路!

网友A:
我自旋都是打副翼的,速度慢升降基本可以不打。
自旋是练习各各陀面的反映,以后出状况救机就容易多了。

网友B:
呵呵,恭喜恭喜,俺顺时针自旋停还比较得心,可以在卧室缓慢进行。逆时针还不行,只能在外面进行。

网友C:
偶左右都会,但是到现在航线还飞不好。
因为没场地,一直是超低空玩,一般不超过头。

网友D:
1.5M以下左右都可以,高聊就不行了。

网友E:
看帖就回

网友F:
进步真快!

网友G:
以后你要练到副翼和升降都要打的 所以先练哪个舵都行,,如果现在只会打升降或者副翼 那还是技术没到呢,,我现在也在练这个 我是只动升降,,而且我连对头都还不是特别熟练,,偶尔会错舵~~我PM请教过几个人关于自旋悬停和自旋航线,有帅呆版主,还有NKZMH等等。。顺便感谢一下

网友G:
这个是一位热心的朋友给我的指导 论坛里关于自旋的教学贴非常之少,,所以我顺便贴出来:
原始短消息: 您好朋友
引用:
您好朋友,最近本人练习自旋悬停中,偶然翻到您的帖子,由于这方面的教学比较少。所以我练的也很郁闷,基本是掌握不到任何窍门,觉得自旋,特别是快速自旋根本无法控制稳定,慢速就当4面悬停缓慢转圈来练还好点,请教一下 有无具体的练法,,稍快点的自旋我是完全无法控制 也不知道如可去控制住。。
望赐教 谢谢
你好,自旋悬停,自旋航线,这些是基本功,我认为是各项练习里最难的基本功。远非一般人所想象的那么一蹴而就。有点挫折是再正常不过了。练的时候,在机子调好平衡的基础上,注意两点:
1、找准参考点。
你需要以一个方位作为参考点,比如面对你的方位,每当机头或机尾旋转到这个方位时,你就要在那一瞬间判断机身是否偏斜,然后打舵修正;
刚开始练的时候,每次机头旋转到此位置,做一次修正;
逐渐练得多了,就在机头、机尾、左右两侧,旋转到这个位置时,都做修正;这样一周就要修正4次;
并且,学会当机身没还旋转到这个位置时,就根据预测姿态来做好修正准备,以便在旋转到这里时能够及时执行这个修正;
连贯起来,你的手就始终在修舵;
2、要挑战有风天气。
有风的时候,对风向一侧要有所倾斜。
你在一周转下来的时候,由于始终在修舵,连贯起来,会发现右手(美国手)在不自主地画圈。开始是不自主地画圈,也就是被动地跟风修正;后来逐渐发现自主地画圈更易控制机器稳定地保持悬停。当做到这一步时,已经形成了下一步自旋航线的基础。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 ! !!
正需要这方面的东西!

网友H:
确实,自旋动作是最难练的,也是许多高级动作的基础。
我也一直在苦练正倒飞自旋悬线,练了好久进步却极其缓慢.......长路漫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