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写“捡到一颗葱的故事”,山寨一台交流电焊机(终极更新,已完工。))

楼主(2010-05-24):
老丈人搬家,从床底找出个500A的老焊钳,说他用不着了,,给我了,拿着难办,变成捡到一颗葱,就要吃烧鸡了。
想想好多年前就想自己做一台交流焊机,焊个铁架了什么的,反正闲着没事,准备找出原来准备的材料,自己动手绕一台山寨电焊机用用。
焊钳如图,还得找找原来准备的材料,,看看差什么

一个哪年产的也不知道的新焊钳

一个哪年产的也不知道的新焊钳

已经拆好的部分矽钢片,准备拼成50*100的铁芯截面。

已经拆好的部分矽钢片,准备拼成50*100的铁芯截面。

猜猜用做什么??

猜猜用做什么??

10厘的钢筋打上两个2MM的孔,做个简单的绕线夹,反正只用一次罗

10厘的钢筋打上两个2MM的孔,做个简单的绕线夹,反正只用一次罗

1.5*6的纱包扁铜线,小了点,准备双线并绕,用3.2的焊条,内阻不能太大

1.5*6的纱包扁铜线,小了点,准备双线并绕,用3.2的焊条,内阻不能太大

一大桶绝缘漆,应该足够了,准备绕线。

一大桶绝缘漆,应该足够了,准备绕线。

网友:
享受折腾的快乐吧

网友:
爱折腾的都是强人

网友:
哈哈,把老丈人的这颗“葱”种下去,以后就是有了车床,铣床,CNC

哈哈,把老丈人的这颗“葱”种下去,以后就是有了车床,铣床,CNC。。。。,媳妇也无话可说,这在古时候叫“侠天子以令诸侯”

网友A:
不赞成折腾焊机,买台300元的焊机,折腾成直流,再加个电流调整。还没折腾够就再加个点焊功能,还没折腾够再加个电弧炉功能,电极就用碳弧气刨的碳棒,还没折腾够,就去买个划弧氩弧焊把,就又多了交 直流两用氩弧焊机功能了。还没折腾够的话......哈哈大家再帮你想新给你
以上功能我都试验过,全部可行(我用公家的焊机试的,别到处乱说啊)

网友:
楼上的说的及是,我D焊机花了不少钱,到头来还不好用,其中铁芯50块钱,初级线圈工料260, 次级200元,。。。。。。。单相的,只能用2。5以下的焊条,开机久了铁芯烫手,空载电流很大,有7A左右,后来还是买了400块的铝线机,现在扔在角落里还占地方,刚好缺钱花,真想拆了卖铜算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哈哈,,感谢提醒,知道买一台比做一台省事多了,不过没有山寨的乐趣了,主要是打发时间,手痒了.
今天找了一晚上,总算把N年前准备做焊机的材料理了一下,主要材料都在差不多了,也不差多少了,市场上能买齐了.而且也不打算改直流,现在200A以上的晶闸阀好贵啊,四个可以买半台直流逆变了.也不打算做氩弧了,只是业余用用,以后焊个车床底座,铁架子什么的.点焊也不需要了,已经从些论坛学做了一台,很好用了.我喜欢专业的机器完成专业的工作,哈哈,准备明天动手了,,做了开始上图..欢迎各位老大级的拍砖,指点,我也好早日完工,再继续折腾别的,,

楼主:
自己顶上去,让准备变压器变焊机的朋友一起学习山寨一台电焊机不是梦。

楼主:
如图,,总算绕好线了,,比划一下,,还可以,初级3.2线,185圈,次级二次绕组35圈,一次绕组12圈.不打算做抽头了,,要不在第7圈可以抽一次,调节电压,算了,自己用,也不用几次,没必要太专业.

插上矽钢片的样子

插上矽钢片的样子

换个角度

换个角度

怕线包与矽钢片接触,自己用的,还是用3MM的环氧板做个线包保护吧

怕线包与矽钢片接触,自己用的,还是用3MM的环氧板做个线包保护吧

我插啊,,一片一片的插.

我插啊,,一片一片的插.

插完一半了,,可以睡了,,明天继续.....

插完一半了,,可以睡了,,明天继续.....

楼主:
更新,如图

更新图片

连夜插好另一半,有点样子了

连夜插好另一半,有点样子了

早上刚买回来的,这个可就不想D了。

早上刚买回来的,这个可就不想D了。

网友:
真做出来啊

网友:
很不错啊  等待结果

网友:
赶上直播了,记号学习。

楼主:
更新

如图:已经把机架装好了,准备明天先借条焊线试试,如焊接效果好的话,再买焊线把送我的焊钳接起来,
   以后就有自己的焊机用了,,哈哈,然后继续折腾的话,,多了个工具了.

基本装好的样子

基本装好的样子

来个正面图

来个正面图

接好电源线

接好电源线

换个角度

换个角度

请老婆再上点绝缘漆,把她也一起毒了

请老婆再上点绝缘漆,把她也一起毒了

网友:
老婆真好,能帮着干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赞成折腾焊机,买台300元的焊机,折腾成直流,再加个电流调整。还没折腾够就再加个点焊功能,还没折腾够再加个电弧炉功能,电极就用碳弧气刨的碳棒,还没折腾够,就去买个划弧氩弧焊把,就又多了交 直流两用氩弧焊 ...
崇拜中!您交流焊机改直流焊机的图纸和购买零件的清单呢,可以共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崇拜中!您交流焊机改直流焊机的图纸和购买零件的清单呢,可以共享吗?

没有清单,我有库房钥匙,都是坏逆变的零件,我不缺焊机用,有时上班没事做很无聊,就是为了打发时间,图纸是在网上找的,一直在手机里存着,后来格式化就没了。顺便说说,现在手里有6V5AH的开关电源,谁知道能做点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交流改直流最简单的改法:找四个200A以上带散热的晶阀管,如ZP200等,将原交流焊机的输出端接成桥式整流,并上1000UF/160V的电解电容(整流、放电引弧)就可以了。需要注意的是,改成直流后,正级接工件,负接接焊把。可不要搞反了。。
如非专业焊机,不太建议改,因为四个晶阀管快可以买半个家用的逆变直流焊机了。
回24楼,6V5A可做电解玩啊。

网友:
夹紧铁芯的四个长螺丝,最好与四个角铁绝缘或用黄铜螺丝,否则焊机发热是很快的!

网友:
我也不崇拜LZ的机器、也不崇拜LZ精神,就崇拜LZ的老婆能帮LZ干活!看来的确是中毒了!

楼主:
终极更新

如图

用借来的焊线先试试,接好电的样子

用借来的焊线先试试,接好电的样子

开焊,直接用3.2的焊条

开焊,直接用3.2的焊条

随便试试脚手,,效果还不错,烧了两要焊条,焊机温升正常

随便试试脚手,,效果还不错,烧了两要焊条,焊机温升正常

买来的地线钳,没线鼻子安装孔,自己改一下

买来的地线钳,没线鼻子安装孔,自己改一下

将“捡”到的葱武装起来,完工

将“捡”到的葱武装起来,完工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错,电压是多少的

网友:
你这样做焊机  绝缘能好吗   电焊机最害怕的就是一次接地   朋友危险啊
看了你焊的工件  电流太小  工件没有形成熔池   能结实吗   实际电流没有上100A吧

网友:
为啥要在一次上缠12圈啊?空载电流多大啊?

为啥要在一次上缠12圈啊?空载电流多大啊?

楼主:
首先感谢坛友提醒,一次接地没有问题,我的线圈有内胎的,环氧板的,而且,本人绕过N多变压器,没有接触与击穿的可能,,二,大家看图没注意,我的机接了地线才玩的,并不是在有接地的设备上焊接,要保护设备接地安全.所以安全没问题,当然也就不说存在几楼的朋友说的四个钢片紧固螺丝要不接地,要不一定绝缘的问题,因为本来钢片就是接地的.所以不会无缘发热的..没有形成溶焊,是因为我第二次自己焊接吧(手生,只会点焊),原来是看过别人焊,我是点.
\次级电压与我计算的失误1V,,空载实测61.5V交流,,引弧时在28~35V之间,因为手生,距离拿不好,
答楼上,如果不在一次绕组加线圈,不是成变压器了吗,交流弧焊的工作原理.....次级要形成电感啊,电压陡降不形成,,真要发热了..

网友:
电解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交流改直流最简单的改法:找四个200A以上带散热的晶阀管,如ZP200等,将原交流焊机的输出端接成桥式整流,并上1000UF/160V的电解电容(整流、放电引弧)就可以了。需要注意的是,改成直流后,正级接工件,负接 ...

家用逆变多少钱啊?俺公司的逆变氩弧焊机一万多

网友:
楼主说说总体花费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淘宝有,家用小型逆变不带氩弧的可能也就600多至800吧,可以背在身上玩罗。电解可以做的事很多,我一般用作除锈了,高效,省事,不过除完要记得发黑,要不生锈很快的。你可以百度一下啊。。。
总体花费不好计算了,除了买铜螺丝、线鼻子和焊线,绝缘漆外,别的材料都是自己平常找来的,,所以真不好计算了,成本不重要,关键是自己得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交流改直流最简单的改法:找四个200A以上带散热的晶阀管,如ZP200等,将原交流焊机的输出端接成桥式整流,并上1000UF/160V的电解电容(整流、放电引弧)就可以了。需要注意的是,改成直流后,正级接工件,负接 ...
老兄你留个QQ号啊,论坛PM给我!以后有事请教您!

网友C:
“晶阀管”?,驱动就够楼主想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晶阀管”?,驱动就够楼主想象了!
难道不是用晶闸管?是用什么元件啊?

网友:
化腐朽为神奇!!

网友:
难道是晶阀管?

网友:
你这个东西要用“高压大电流二极管”,和晶闸管两回事,不是一个东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交流改直流最简单的改法:找四个200A以上带散热的晶阀管,如ZP200等,将原交流焊机的输出端接成桥式整流,并上1000UF/160V的电解电容(整流、放电引弧)就可以了。需要注意的是,改成直流后,正级接工件,负接 ...

晶闸管型号应是KP200 ,晶闸管的驱动不是很好弄,改起来复杂

网友:
楼上的朋友,你的意思是说:晶闸管/晶阀管都需要驱动,不好弄?

那么,我理解为,应该用大电流高电压的二极管代替!

网友D(2010-07-30):
我改直流用的是CZ200A/1200V的二极管4个组成全桥,正极输出接电抗器平波,外加二极管保护电路。我的焊机是5KVA调压器改制的。
直流焊接,工件接负极是直流反接,常用于特种焊条焊接中。
正接反接,主要看电弧燃烧是否平稳,平稳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改直流用的是CZ200A/1200V的二极管4个组成全桥,正极输出接电抗器平波,外加二极管保护电路。我的焊机是5KVA调压器改制的。
直流焊接,工件接负极是直流反接,常用于特种焊条焊接中。
正接反接,主要看电弧燃烧是 ...

200A/1200V二极管太贵了,我的9KVA的电焊机改直流已改好,用的是淘宝买的浙江正兴厂出品的50A/1000V方桥4个并联,便宜呀一个才3.5元,初级用BAT41-600大功率双向可控硅无极调压(调电流,淘宝买拆机的一个4元),40A/600V,直流引弧要比交流好的多,空载电压高约66V(交流大档也才55V),而且若调为小电流时,空载也是66V,所以特别是小电流焊接起弧比交流好用多了。由于改制空间限制,就是散热器小了点(嫌麻烦没装风扇),不过也没太大的问题,遇到焊接量大时,找个电风扇往焊机上猛吹,也能解决问题。

网友D:
回复 网友E:

我的200A//1200V是在矿石收音机论坛淘的,4只60元,运费15元,便宜!
另外,你不加电抗器吗?
我做的分体整流器,422时可交流焊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200A//1200V是在矿石收音机论坛淘的,4只60元,运费15元,便宜!
另外,你不加电抗器吗?
我做的分体整流器,422时可交流焊接。

我目前刚做好不久,加不加电抗器要使用一段时间考察看看,目前觉得好像没有必要。我的整流器和电焊机装在一体,多加了两个输出直流的螺丝,交直流两用,可控硅作为调压器和电子无触点开关,焊时就按下焊把上的开关接通可控硅电源,是作为空载节能和无极调压用的。

网友(2010-09-01):
自己制作小型电焊机~匝数怎么计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吗,把你做的焊机详细的介绍一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E:

能把你的电路原理图画出来吗,我想改一个啊,能留下qq号码吗好想您请教啊

网友:
天呀!现在的牛人也太多了,  再这样发展下去,那家里什么都不用买了,就自己做吧。要啥就做啥。

网友:
好像说的都很简单,看着朦胧了。菜鸟的缘故了。等着老师们做扫盲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