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烦啊,不知道用什么陀螺仪好用

楼主(2010-05-24):
好烦啊,不知道用什么陀螺仪好用

网友:
GY520  GY401  GY611 GT770 GP750 GP780都是不错的陀螺仪啊

网友A:
LZ烦的是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烦的是钱!
   说的对,

网友:
GP780性价比最高了

网友:
GY401   GY520  GY702

LZ只要有米,您就可劲儿造啊

网友:
管他呢!喜欢就好!我的450就是GY520!喜欢样子和数字!
  其实都可以!没太大差别!关键是心情!哈哈

网友:
520包治百病~

网友:
quark,本人刚入没多久包爽

网友:
如果不用考虑价钱!LS几位说的都是很好的选择!
好的螺距仪对飞行很有帮助,值得投资!

网友B:
开始用过GY401,觉得还是不够硬,特别是急加油
后来上了GY520,好爽,用在600油机上。
401下放到450上,航线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始用过GY401,觉得还是不够硬,特别是急加油
后来上了GY520,好爽,用在600油机上。
401下放到450上,航线也不错

航线和悬停没有一个陀螺仪不能胜任,哪怕是50元一个的

网友:
我推荐GY401适合初学者。

网友:
數主不是話過KDS 800同Align GP750一樣好, 要是煩的話就要上Futaba GY701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