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楼主(2010-05-24):
我有一只二手的开关电源,有三路输出,分别是+25v,0v,-25v,我在+25v,0v之间接负载,结果测得电压只有3v,而0v,-25v之间的电压为47v,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把接线的地方上图看看

楼主:
没有相机,只有三个接线端子,一个接25v,一个接0v,一个接-2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0 错了
什么意思???

网友B:
有可能0V端子虚接。

网友:
再看输出电流能力,如果正负A数一样要接两个大小差不多的负载才能保持输出电压平衡。

楼主:
TB6560能加50v的电压吗

网友:
我感觉0跑偏了,呵呵,对电是外行,看看中间的0是不是虚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0V端子虚接。

正解!

网友:
不接负载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