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抖动,不能启动,求救。。

楼主(2010-05-24):
电机朝一个方向抖动,不能启动,有时候又可以,大多数情况是少少的朝一个方向转几下就停下,又转几下停下。请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
检查电机线和电调的引线,是否有断或接触不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三木大叔,电机线和电调的连接线并没有断,检查过了。

网友A:
多股线,其中断个把不容易察觉,要仔细看。最好先排除电调的问题,换一个电机如果正常,说明电调没问题。问题集中在电机好查。

网友:
电调缺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股线,其中断个把不容易察觉,要仔细看。最好先排除电调的问题,换一个电机如果正常,说明电调没问题。问题集中在电机好查。
三木先生说得对,听他的。没错!!!

网友:
 不是电机断一根线,就是电调烧了一排

网友:
这个我晓得 电机缺相 肯定电机有一根线虚焊或者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