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分別線性式和交換式bec

楼主(2010-05-24):
請問如何分別出線性式和交換式的bec,兩者何種較優,另外,bec是否會干擾接收機的,我用的是k&s ks2387 6v 10a bec,請問這組bec平價如何?
放在50級油直安全嗎?請各位給點平論

网友:
有大散热器的一般是线性的,效率较低,发热大

看到有磁芯电感的是开关的,效率高,不发热,电流大,但如果做的不好,会有干扰

网友:
看芯片型号就知道啦

有电感的是开关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