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改数控,主轴加编码器

楼主(2010-05-24):
近期我想改我的车床为数控的,想在主轴上加装编码器,有哪位高人给主轴加过编码器?

网友A:
同问,等待Arp获取答 案 然后黄雀在后伺机强抢
记得以前是有人用的同步带轮带动编码器的。一下找不到帖子了,我再慢慢翻翻

网友B:
在主轴上加引导脉冲 没有干过加编码器

网友C:
经常想这个问题 之后偶然见到一位前辈这么搞过 不过他用的是嵌入式系统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43699

网友D:
急切想知道方法

网友E:
我也有想用编码器和plc(晶体管输出)做铣床的数显尺及步进电机控制,可惜铣未找到好的二手的,PLC家里有几只三菱FN1系列96点的,编码器未去找合适二手的。因plc里面都有高速及普通计数器,有的可以定义为编码器接口,所以一般编码器是与plc一起使用就很方便

网友F:
等高手来答我再学习

网友G:
我加过3600线编码器,除了车罗纹是为了主轴定位,就是用同步带1:1传动
如果用MACH3车罗纹,只要一个开始信号就可以,装个无触点接近开关.
也可以自己加工个码盘(可以打印在胶片上),直接装在主轴上,用槽型光偶,简单又便宜.

网友A:
刚才看见Arp兄找到那个很复杂的帖子了

网友G:
如果买成品编码器,可以选LF型,这是机床专用的,里面有强壮轴承,可以直接与主轴皮带连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