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天连续4个电调坏了,是人品问题还是其他什么原因,求 ...
10天连续4个电调坏了,是人品问题还是其他什么原因,求救

楼主(2010-05-24):
好赢40A(调机没加大桨时损坏),ZTW40A(砸机时损坏),ZTW60A(今天砸机时损坏),前面3个电调对
舵机
供电,对
电机
不供电。别一个好赢40A时供电给电机,时不供,舵机供电正常
YT450GF 配置为A123 3S1P,15T,朗宇S2220 kv4500电机,
陀螺仪
为YT600,锁尾舵机YT520,斜盘辉胜金属齿*3,耍航线和3D
已经做了替代实验,分别更换电机XXD,陀螺仪401+9257,3个舵机(新的辉胜90*3),机械部分顺滑正常(不是这几件东西的问题)
请问是什么问题引起的连续损坏电调,大虾,高高手们快点站出来,指点下我这个迷茫的人!!!!

网友:
难道是
A123作怪,天气热做怪。
飞了1年多,一直没出现个电调问题,没想到一出问题就来的如此猛烈

网友A:
回收烂电调qq195599318

网友B:
 LS的。。。专业人士。。。。。

网友C:
40A不够,60A差不多`
但是60A也烧..就不知道为什么了`

网友:
大虾,高高手们快点站出来,指点下我这个迷茫的人!!!!

网友D:
RP一定是有,,你电调是不是放电池下面了??那里炸机比较坏电调的,放大齿盘下面散热,和安全性都好。。还有飞A123放电比较大。还是换60A以上的好。。

网友D:
还有你都有2个好盈回去返修吧。。

网友E:
炸机前没把电机动力关掉或者是齿轮咬合太紧了

网友:
意思是太紧爆缸了哦,
以后把大齿轮间歇加到2张打印纸厚度,现在是一张厚度,电调一直都是装在下右侧板上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好赢电调还可以回厂返修啊 !怎么联系企业,大约修理费是什么价格谢谢

网友F:
可惜,吾好彩

网友G:
自己反思
我一个ZTW40A电条因人笨,接反电源,上电45秒左右,非常热,但是没烧,效果一样!后来水面旋停,动作过大,机身电调部分挂水,结果顺利摆脱,没坏!最后炸机在水里,2分钟,才损失电条,场效应管被烧6只(小炸机5次)。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R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