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下3D的学习流程

楼主(2010-05-24):
我想飞3D 但是第一个动作应该练什么? 有米有流程啊?

网友A:
前后翻滚,左右侧翻。试试看把
练习:
1连续翻滚保持高度
2无论什么姿态,翻过来就能立即停稳
建议正飞过关+倒飞4面模拟器过关了再进3D。不然就是拿自己开玩笑

网友B:
按自己喜欢走吧,不过不是循序渐进的话,学起来很难,先学倒飞悬停,然后不知道了,呵呵,我练会倒飞对尾就学自旋翻,再练飓风,只是模拟器当中哦,真机我还在航线,连小翻还没敢

网友C:
基本功要练好,一步一步来。

网友D:
还是的一步一步慢慢的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