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6起飞问题,请指教

楼主(2010-05-24):
我的ESKY016机问题,飞机大桨速度加快的时候,飞机就会原地逆时针不停旋转,飞起来也一样,这样的情况该调哪里

网友A:
遥控是原配的么,如果是,左上角有一个旋钮,往数字小的方向拧,如果拧到0也一样,那就调机吧,另外检查陀螺仪开关开着还是关着

网友B:
有陀螺反向开关的拨一下看看,没有反向开关的陀螺反过来装一下,看看有没有改善。

网友C:
检查螺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