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180Z尾推特写和尾桨转向套问题

楼主(2010-05-25):
把那个扫齿的伞齿从尾传动轴上拉出来一点,现在看尾桨转动没问题了,但新问题又出现,尾桨的转向阻尼非常大,用手都几乎推不动,更不用说舵机了,上张照片请各位老中医给瞧瞧,是啥地方出了问题?

难倒尾桨转向套就莫名其妙的挂了?

180z尾推特写

180z尾推特写

楼主:
解决了,手头没有WD-40,干脆上了点橄榄油,结果还真好使,哈哈

楼主:
不过那个伞齿确实是扫了,虽然往外拔一点确实能咬合上,但稍微一碰就完蛋了,等齿轮吧。

网友:
还没修好?

网友:
楼主能否照一张尾传动齿轮组从上往下,平行的俯视特写图片,我还想知道尾直轴传动伞齿顶部到尾T轴外径之间的距离。看了楼主现在这个图片,感觉要改扭力限滑很简单,只要有材料,不用5分钟就改好了,这样就能减少尾直轴伞齿扫掉的几率了。

楼主:
楼上的需求比较复杂,能不能给个示意图片需要什么角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的需求比较复杂,能不能给个示意图片需要什么角度?
就是在上面对着伞齿拍一张微距照片,就可以了。
顺便给你看看我的4G6尾伞齿改了扭力滑动装置后的测试视频,防止扫伞齿的情况发生。

楼主:
请问这样够清楚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这样够清楚吗?
不好意思,看不清楚,等你有空时测量一下尾直轴伞齿顶部和T轴之间的剩余空间距离大概是多少毫米。给你看一个图片来参考一下,我明天早上再另外发一个帖来说明我的4G6是怎样改扭力限滑。

网友:
我已经写了帖,楼主可以参考改造。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81704

网友:
是个好办法,可以省很多零件钱

网友:
这是个好办法,值得推广。。。另外我想问下在高速旋转时不会滑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