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6的0406的控

楼主(2010-05-25):
016的0406的控,能用到车,或固上吗,,能的话要怎能样接线

网友A:
你想怎么用?需要车、船、固定翼都有些什么功能?
该控用于车、船可以采用:2通道油门;1通道控制方向。当然也可以采用:3通道油门;4通道方向。用于固定翼的话,该控没有固定翼混控功能,只能应用于简单的固定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