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 11X, 果然是飞线大王!

楼主(2010-05-25):
上图,果然是飞线大王阿,好怀念 Futaba的做工。。。。。

网友:
感觉很乱

网友:
接头越多意味故障几率就高,为什么不能好好设计个电路板呢?

网友A:
各有各的特点,不能说谁好谁坏。

Futaba的设计比较封闭,完全靠软件支持,这样可靠性比较高,但是扩展的能力就没有。

JR的设计比较倾向于模块化,各个模块通过接口连接,比如,JR的换手方式就是通过硬跳线,交换各个通道电位器和主板之间的插头完成的。这样扩展性比较好。

接头越多故障率就越高的说法是有前提的,就是在工艺都一样的情况下。大家有机会可以看看欧版控,比如MC4000之类,里面的布线更是凌乱,飞线更多,但是却没听说过有什么故障。

网友:
哎,看来成本低得很,控这个东西没什么成本,卖的就是技术

楼主:
今晚研究11X的功能发现确实高级了很多喔,原以为就是9XII的升级版,好像FF9到10C一样,现在看来完全不同了,很有高端控的感觉。
本人用过FF9、10C、9XII和DSX9,刚入了11X。

楼主:
感觉整个系统和功能设置体验是重新设计过了,没用过12X,不知道是不是12的缩小版??

网友:
这个不能叫飞线吧,飞线是指设计失误造成的额外的手工焊线~

这些都是正常的连接线,只是显得凌乱而已~

网友:
同意楼上的 准备上11X

网友:
如果是同一块电路板上的电板才能叫飞线吧,这种不同板之间的不应该叫飞线

网友:
不叫飞线,JR做工还是很不错的,一点不马虎

网友:
LZ研究控比机机多。

网友:
飞线是电路设计时出现错误 而 采取用外界导线代替原来印刷电路或者搭建的连接点

而这个不是设计错误而是就这么设计的

网友:
线起码挺粗的!料下得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各有各的特点,不能说谁好谁坏。

Futaba的设计比较封闭,完全靠软件支持,这样可靠性比较高,但是扩展的能力就没有。

JR的设计比较倾向于模块化,各个模块通过接口连接,比如,JR的换手方式就是通过硬跳线,交 ...

模块化?请看图三,3个开关任何一个都不能单独换,这叫模块化?请对比一下futaba的设计,任何一个开关只要拔下插头就能换掉。
其实futaba也可以通过交换电位器的插头实现换手,只不过有软件可以直接支持没人愿意去拔插头而已。

网友:
:loveliness: 拆控卖电缆,能卖好几块钱....

网友:
不管怎么说,功能越多越好,线还是越少越好。

网友:
11X能玩模拟器吗?

楼主:
虽说不能算飞线,但是这种走线方式确实不专业。

网友:
问下楼主11X改手

11X右手油门的,如果想改中 国手,就直接两边插头换一下就可以了么?~?

网友(2010-07-15):
外壳做工不好  内部做工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如,JR的换手方式就是通过硬跳线,交 ...

JR换手不直接可以在菜单里面设置MOD1.MOD2....的吗?难道你换手是直接拔插电位器?

网友:
 看着头晕!

网友:
DSM2版的11X和 DSMJ版的 小有不同。我自己在用DSMJ硬件上手感不错!拆拆其他控其实里面也一样!很少有集成度太高的!14MZ也一样飞线。 12X也是飞线。

网友B:
好一个遥控被外观葬送了

网友:
我感觉还是JR的好,虽然线乱点,但是确实是好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一个遥控被外观葬送了

外观的设计语言没有问题,元素取了些科幻太空形态,它的对比手法恰到好处。人机关系做得到位,手感很好。中 国的模手被山寨包围着,还未到寻求个性的时间。有些人喜欢有些人接受不了,这很正常。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环境决定生态。

网友:
呵呵,一笑而过
觉得jr还是不错的
个人看法,因人而异,如果有问题就不会这么发行了,面对竞争应该是做足功课了,要是有问题还怎么能混的下去,呵呵

网友:
不知道11X的油门行程如何,我那个12X,油门行程短的老鸟都不习惯,用的我郁闷死了

网友:
看来以后打算换控的话,一定要先拆开电路板看一看

网友:
不知道那些说线乱的怎么才叫不乱,功能越多设计肯定越复杂。
而且这不是飞线,各个插头和焊接口都处理的很牢实,线也用扎带捆好了,难道使用控的时候是要开着盖子使用的?我觉得吧真的是没必要操这个心。。。都说FUTABA处理线处理的好,那是因为拆控的时候你看不到背后那一面,所以看起来很简洁,控是拿来用的,不是拿来拆的。。。。

现在的控外形是越来越科幻。。纵观几个大厂家,去年和今年的新控用常规眼光看都“很丑”。。
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