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控的问题

楼主(2010-05-25):
遥控打开接收器可以接收到~!当吧
遥控器
关掉~接收器断电之后马达立刻就转到最高速~! 好危险叻~!请教一下老鸟怎么解绝这这个问题~!!!

网友A:
先断动力电,然后接受电,最后关控。
另外如果是电动模型的话电调设置的不对。

网友B:
你这个是电调没试对。

网友C:
传说中的失控保护功能 但是没调好!
如果调好后!当失控时飞机可以按照失控后的指令执行! 也就是说!如果失控保护设置的是停,那失控后机机就马上执行停的指令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请问一下要怎么设置呢!是电调上设置 还是控上设置呢~!!

网友D:
对频的时候把油门摇杆拉到最底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