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控上调舵机中立点会影响舵机的最大行程否?

楼主(2010-05-25):
在控上调
舵机
中立点会影响舵机的最大行程否?小舵机,因为齿数少,很难把舵臂安装的水平,一般要在控上调中立点。
请问:
1,在控上调舵机中立点会影响舵机的最大行程否?
2,所谓舵机臂水平,是和地面水平,还是和舵机底边水平?因250之类的机机舵机都是斜着装的,和地面成一定角度。

网友A:
1、中立点不会影响行程。

网友B:
2、与地面平行

网友C:
1.显然会影响最大行程,所以尽可能调平吧,你可以选择不同的摇臂,三个摇臂换换,找到一个最佳的,然后中立点微调尽量小使其水平就好。因为过大的中立点调整后开了monitor可以看到同时打螺距副翼最大就会超出行程啦。
2,藤椅回答完全正确,准确说是与横轴平行,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