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少哥们直升机搞不明白了,改投固定翼的??谢谢!

楼主(2010-05-25):
有多少哥们直升机搞不明白了,改投固定翼的??谢谢!
我觉得直升机比固定翼要难一些,整不明白,进步慢的时候,有想投固定翼的想法!

网友A:
这个时候就看谁能坚持
往往到了瓶颈的时候再坚持一下就会柳暗花明,多潜潜水,聪明人不会被困难压倒的。直升机是比固定翼上手难一些,装调机和基本功开始的时候相对复杂,但是困难总是暂时的,当你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的时候,也就是你驾驭它的能力提高之时,而且随着基本功不断的扎实后,会越来越轻松。

网友B:
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
就是乐趣所在

网友C:
航模之所以难以普及,这是原因之一。

网友D:
在瓶颈阶段,又找不到突破口和方法,最郁闷了。但只要坚持练,过2个星期,好像有有所提高。

网友E:
我是先学的直升机,再练的固定翼。固定翼在地面一定要调好双比率的舵面,这样在天上如果太敏感还有办法补救。我最惨的是第一次飞行平尾太灵敏了,结果打副翼稍微拉点机头就后空翻。

网友:
我克服了

网友:
我可是没人带的哦

网友F:
直升机真不是随便是个人就能玩的~~你既然已经上手了就说明你不是一般人~~加油吧

网友D:
我觉的直升机比固定翼好玩些,也比固定翼好修理些。固定翼太大了,一摔就四分五裂了,但没玩过,不知是不是这样。

网友G:
我是从不玩固定翼

网友H:
我是从固定翼转入直机的,我感觉上手直机比固定翼容易,(因为固定翼比寻先学会降落,这点直机容易些。但是以后知己就比固定翼难了。) 弃固从直是因为我们这没场地了

网友I:
其实每过一个瓶颈,你就会更多的喜欢直机一点了

网友J:
 大家都要加油!航模本来就不是玩具,需要用心更需要坚持啊!哈哈哈哈!
寻找变态的快感!

网友K:
我是固定翼没搞明白,改投直升机了。
结果后来直固都玩,以前固定翼不会吊机,现在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