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是用控(我是指能操纵飞机的真控)玩儿模拟器吗?

楼主(2010-05-25):
小弟纯新手(从来没碰过直机),入手了10CG,这几天一直用这个控玩儿
模拟器
,刚刚三天,“开机时间”就4个多小时了~
我想问问大家,都是用自己的控运行模拟器吗?还是使用模拟器带的“假控”来操作?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使用模拟器带的“假控”来操作好一些,高档的控玩模拟器听说会有所折寿,主要是指摇杆里的电位器。

网友B:
很奢侈啊,还是用假的吧,

楼主:
那用几通道的?
四通道?六通道?

网友C:
明显浪费,usb口的模拟控 才100多。

网友D:
用假控,便宜的有几十块钱的

网友E:
呵呵,用的是真控,10C,就是每次都得拔下高频头,比较麻烦

网友F:
我是usb控和真控都有,但我觉得还是用真控能找到合适的手感,毕竟你飞真机的时候用的是真控啊~~usb控的手感就一个字,烂!
至于电位器磨损一说,我想说如果那么容易就磨损的控,要他干嘛!
反正我的ff9模拟器2年了,现在还好的很呢~~~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们,我心里有数了,谢谢。

网友G:
别心疼控,不用才是最大的浪费

网友H:
9xii 和 8fg 一直模拟

网友I:
我用真控,这样手感才会练好。
至于楼上诸位说的真控折寿、磨损什么的,玩模型会在乎这个?再说,不用也一样会坏的,电子产品的寿命不是以使用多长时间计算的

网友:
我都用、没什么大问题的

网友J:
推荐你用真控

网友K:
不要担心,控很耐用的

网友L:
 真控 还是用新买的DSX7 有感觉

网友M:
用真空,但是不要上去就乱飞,要飞的很真机那样,控也不会怎么损坏。

网友N:
真控能找到合适的手感

网友O:
本人玩具真控 E-Fly 100B
模拟时候 必须拔掉 晶震 和 拉开天线吗???
请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