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组3S电池并联理论上放电C值是大一倍?请老鸟指导!

楼主(2010-05-25):
我手头上有二组3S锂聚,可是只有10C,想把二组并联,放450上用,这样行吗?C值是不是会大一倍呀?
还有联接是不是二个正极并一起组成一个正极,二个负极并一起组成一个负极?,

网友:
容量增加,C数不增加

网友:
容量增加,C数不增加,电流加大一倍

网友:
电池并联等于:  C*2  倍率不变..  10*(C+C)

网友:
C数是电池的体质,你再怎么搞都无法改变它

网友:
电池的放电倍率的多少是其本身原材料和技术所决定,不是简单的串并联就能实现的,串并联只能实现容量,电流,电压的规格的变化,如果lZ想在放电倍率上改变还是建议直接买需要的倍率电池

网友:
C数只是一个虚构的表达倍率的指标,不会因为串联或者并联而改变

网友A:
电流加倍?意思是说原来用40A的电调够用,选择并联连个3S后,电调需要更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加倍?意思是说原来用40A的电调够用,选择并联连个3S后,电调需要更换吗?

不用换电调。

网友:
C值不变,但最大放电电流和容量增大了一倍,内阻降低一倍,唯一的缺 陷是重量也增大了一倍~

网友:
哦,明白明白!谢谢了!!我正有两个1000mah的电池,并联刚好

楼主:
哈哈,看来我的旧电池有去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