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解答!

楼主(2010-05-25):
昨天我安装小油机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
遥控器
和接收电都在工作的时候,我用尖嘴钳调整
发动机
,发现尖嘴钳一碰到发动机顶盖
舵机
就抖舵!请教一下玩油机的老鸟这到底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发动机机上有需要尖嘴钳调整的零件吗?
LZ用的什么发动机?什么品牌的遥控器?

网友B:
有需要尖嘴钳搞发动机的需要吗?
另外,碰一下就抖舵,估计是撞邪了,找个道仕作个福就好了。

网友C:
使用质量差的杂牌PPM接收,手碰到天线就可能受到干扰导致舵机抖机。
国际大厂的PPM的接收天线,接触到金属也是会受到干扰抖机。
如果使用国际大厂牌的PCM接收,上述两重干扰就可通通避免。

网友D:
在室内多见,在室外要没事就行,另外两个舵机离得太近也会有干扰的。

楼主:
回答以上朋友的问题!
1 尖嘴钳用来拆火头
2 今天发现只要用金属碰对发动机就会出现抖舵 ,如果换成电动机也一样!!!
3 板凳兄说的是!! 我用的是最差的接收器加风靡中 国的A6遥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