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巧可爱的钻夹头。

楼主(2010-05-25):
昨天25元买的,标称是0.3-4mm,实际测了一下能夹5mm的。
等抽空了做个可爱的电钻玩玩

网友:
同样尺寸.买过.山东产

网友A:
LZ哪里买的望告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哪里买的望告知谢谢

工具市场买的,但卖家说就这一个,他说这小东西很难卖的。

网友:
貌似是软轴打磨机的夹头

网友:
呵呵,上次我淘宝了一个4mm、一个6mm,号称高精度,价格几十元一个,看着挺漂亮,用了才发现是铁的,圆孔边就起来楞了。

网友:
静候试用报告,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错,正是软轴用的,在我当地一个15元钱。

网友:
电磨手柄用的,淘宝上有的只要13元,不知质量是不是一样?

网友:
明天我也去问问.不知道这边有没有

网友:
好可爱呢

网友:
这个是咋和主轴连接的?没见锥柄啊,和我的小电磨的夹头应该一样的吧

网友:
长的蛮漂亮的,不知用起来咋样

网友:
我也有个“马牌”现役的,遗憾的是没有回加的钥匙。但从辈分上看,是你的这个卡头爷爷辈的了。

网友C:
14楼的,你的那个大的夹头上,后面的杆叫什么杆啊?我找这个杆很久了,就是找不到

网友:
我今天也买了一个0.6-6.5的本地奸商要我12 元!
也打算做吊磨但软轴不好找啊

网友D:
LZ和14楼的请上张连接位置的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14楼的,你的那个大的夹头上,后面的杆叫什么杆啊?我找这个杆很久了,就是找不到
应该是莫氏2柄。
钻头孔(???)转莫氏2柄,大概拾几块。
套包大把。

网友:
请教楼主和大家:这个夹头怎么和电机轴连接啊?是不是要求夹头的孔要和电机轴大小完全一致啊?(是不是夹头侧面有个顶丝,把夹头装到电机轴上后把顶丝拧紧即可?如果是这样的话,夹头的孔如果比电机轴大一点的话就会造成钻头的“同心性”有问题啊)

一直很疑惑这个问题,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
23楼:
夹头孔是一个有一定锥度的小孔,说明书上有具体标注。
一般情况你要自己做个与电机轴的转接杆儿。

网友E:
引用 网友C:
14楼的,你的那个大的夹头上,后面的杆叫什么杆啊?我找这个杆很久了,就是找不到

淘宝 一下 钻接杆.

网友:
够小巧的!

 夹1mm以下的小钻头时,没有经过热处理还很勉强可用它一阵子。再大点的就难说你能够用多久了?

网友:
我有个马牌的,用了十几年了,精度很好

网友:
不知道精度怎么样?

网友:
“三欧”的,4mm、6mm都是7.8元一个。13mm的10元一个。

网友:
引用:
引用 网友C:
14楼的,你的那个大的夹头上,后面的杆叫什么杆啊?我找这个杆很久了,就是找不到

引用 网友E:

淘宝 一下 钻接杆.

对的,标准件,很好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LZ和14楼的请上张连接位置的图

小钻夹的接口标准是JT0,具体尺寸请看下图:

网友(2010-08-21):
网上有卖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