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 抗风 问题 讨论,今日更新问题!

楼主(2010-05-25):
本人非常不理解螺距抗风的说法!和固定螺距不抗风的说法,它们只是一个抗风的大小值而已!
本人的理解为 桨旋转的水平面的圆是否能够和风形成一个对抗,也是就面吹风,那我就迎面向着风的方向 倾斜一定角度,这也就是倾斜盘的 功能!而LAMA机上桨不受控制,它无法跟风形成对抗,所以只能被风拉着走!  他们说螺距抗风的问题,很简单,我举个例子就能打破:把450机水平放着,不准动倾斜盘,只变螺距!有风吹来,它怎么从-9度变到9度 都还是要被风吹翻!而唯一想稳定,必须对风的方向倾斜一顶角度,利用自身向下的风力来抵消风对自己的影响!

如果说固定螺距不抗风,那把500 电直 0油到100油 的螺距全设置为6度,再来飞,难道它就不抗风了!实际也是抗风的,只不过比不上变螺距在空中的操作性强!

本人归结抗风要点如下:
从最重要排列:
1 桨旋转的水平面 是否能够倾斜一定角度,所有直升机都有这一点!
2 自重,自身重量非常关键,大的直升机 风吹都吹不走!
3 变距,变距的理解征求很多魔友理解:在有风吹向机机时,可降低螺距,让机机不被风吹高,让机机保持在一定高度!
4 自身的功率,功率越大,对抗风力越强!

不同观点的都恳请请教!

再做补充:关看魔友的观点 和我格格不入,现在 我可以把抗风归结为2类!一类是  在风中的操控性!二类是 如何让机机保持在一定范围内! 那么我所想阐述和讨论的问题是 如何让机机保持在一定范围内?   250 450 都能抗风 但是他们保持在原地还是比较困难的!那对我关于如何让机机能保持在一定范围内,所能做的几点  还是本帖子 所阐述的 这4点观点,或许还不够完善的!那么对于变距通过魔友的观点,我的理解它只是为了降低高度,针对我的2类问题,那它根本就和抗风沾不边!

那么我在补充我的问题:把直升机保持在一定高度不变,风在它同一高度横向吹它!那么请问哪些因素可以让它保持在方圆一定范围内???大家请踊跃回答

网友:
钻牛角尖了

网友:
这有什么好讨论的..

网友:
可变螺距的机机,拥有两种方式控制机机的上升下降,能够以更快的控制它的上升跟下降,而不可变螺距的机机,只能通过动力大小来控制。

网友:
5楼正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你说得很不全面
你怎么拿500出来说事呢?你怎么不拿90级的油直说呢?或者真的直机
人家说抗不抗风的都是说些450以下的小机机
呵呵 像004 雷鸟lama双浆 等小机机
本来机身就轻,当风吹来的时候,对停空的小机机 ...

说起来 变距 只是为了 降低高度吧,那它 根本就谈不上抗风!当风吹来时,减小螺距让它下降而不被风吹跑!
抗风抗风,对于一些玩家 的理解是  在风中的操控性,这是黑人的理解!  而我的理解是 让机机 保持为一定范围内!保持一定范围的机的螺距 不是很大作用,最大作用还是桨旋转的倾斜面 和自重! 就说250吧,不管怎么变距 都会被风吹走,而想保持一定范围内悬停,必须是我说的第一点!桨旋转的平面是否能够倾斜,它的螺距占不到好大成分!可以说微忽其微!

网友:
抗风的原因是副翼,
自动修正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起来 变距 只是为了 降低高度吧,那它 根本就谈不上抗风!当风吹来时,减小螺距让它下降而不被风吹跑!
抗风抗风,对于一些玩家 的理解是  在风中的操控性,这是黑人的理解!  而我的理解是 让机机 保持为一定 ...

你说的那风有多大哦,不要说模型了,真灰机,遇到大风,都停灰。
你在有风的时候飞下,就会明白。不是风把你的机机吹走,而是风会把你的机机往上托起来或向下压。
论坛里好多人说飞LAMA飞跑了,就是这个原因,不是吹跑了,是想把它降下来的时候,发现降不下来。

网友:
楼主,你的理解不完全。我曾在群里和其他模友讨论过这个问题。在有横风的情况下是适用你的理解的。但气流变化是复杂的,当有乱流或上升气流的时候,当上升气流的力量大于等于你的机重的时候,固定桨距的飞机时无论如何也下不来了的,只会越飞越远。而此时变距桨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它可以通过将桨变为负螺距,使大桨推力向下抵御上升气流的力量。 这也就是为什么航线飞行时油门0位置要设置一定负螺距的原因。

网友:
比对对象不确当。。

网友:
个人感觉抗风的性能应该是 动力 和重量的体现 也就是说自身惯性的一种表现

飞机轻动力小的 基本没有抗风的!

网友:
这是一个好的技术贴,学习了

网友:
等你玩熟练了就感觉不一样的,还是能吃上上升气流的好~

网友B:
你自己观察一下燕子重还是你的250重, 可见抗风的关键并不在重量,
其实抗风性能只是机动性能的一种表现形式,
当风影响了飞机的飞行姿态后,是否有能力及时的修正飞行姿态,才是抗风的关键,
-------------------------------------------------------------------------------------------------------------
对抗强风前辈早就总结成两条:
1. 处理速度要非常快
2. 机动能力要非常强

网友:
补充一点:
直升机抗风性能与旋翼头结构,旋翼翼型,旋翼转速有直接的关系,和飞行重量没有直接关系,
所谓处理速度如果不是采用电子辅助,就看你的手有多快了,同样的飞机,你飞不抗风,别人就不一定了,
比如泰世EP200,沈毅表演过6级风3D

网友:
无法智能调节飞行姿态,只能入大机,不同风力外环境加适当配重,才是简单的正道。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自己观察一下燕子重还是你的250重, 可见抗风的关键并不在重量,
其实抗风性能只是机动性能的一种表现形式,
当风影响了飞机的飞行姿态后,是否有能力及时的修正飞行姿态,才是抗风的关键,
------------------------ ...

这个观点很不错。严重支持。

网友:
手法到450这样的机器3-4级风飞起来影响都不大,就是降落的时候麻烦点,怕桨打地。其实也没必要研究那么细致,把握下自己在什么天候下能飞就行

网友:
我经常 风大时 在几栋高楼之间练悬停   哈哈  那里的乱流绝对能让你机机乱飘~~! 绝对练技术~!

网友:
没看过真直机给大风吹翻的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观点很不错。严重支持。

很抱歉,我所讨论的问题 不是在风中的操作性,而是丢在空间里,如何让它保持在一定范围内!所以重量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你拿架纸飞机,怎么弄都会被吹跑的!抗风问题 所阐述观点分两类:一类是你们说的 在风中的操控性,二类是我说的保持在一定范围内的能力性!两者出发点不一样!其实真正说如何抗风,还主要是我所阐述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