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P750,MD922 狂摆,调感度 没有用!怎么办啊?

楼主(2010-05-25):
求助!!!GP750,MD922 狂摆,调感度 没有用!怎么办啊?
那位大侠 帅哥知道啊?

网友:
把延迟设置到50% 感度降底 把陀螺垫厚 试 一下~

网友A:
震动排除了没?尾巴平衡过了没?尾巴平衡很重要,换副好的碳尾浆你绝对不会再用塑料!

网友:
换个尾舵试试。。。

网友:
先排震,我的GP780开始也是这样,DSX7控,后来看论坛上把感度菜单禁用,感度在别的地方调节,再把舵臂上球头移到最中间那个位置,注意行程大小,

网友:
现在太钢了,也不爽

楼主:
谢谢 各位,我去先 排震动

网友:
舵盘孔位内移

楼主:
谢谢各位 问题解决啦,换陀螺啦,呵呵 不会调750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 问题解决啦,换陀螺啦,呵呵 不会调750

估计是陀螺仪与尾舵兼容不好。。。换了什么陀螺仪?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震动排除了没?尾巴平衡过了没?尾巴平衡很重要,换副好的碳尾浆你绝对不会再用塑料!
-

碳尾浆塑料浆二者有甚么差别,很好奇,可否细诉呢???

网友:
750,配922。。。。

网友:
恒吉抖啊抖

网友:
对,先排除震动

网友:
750的设置要仔细,估计你没有设置在450这档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震动排除了没?尾巴平衡过了没?尾巴平衡很重要,换副好的碳尾浆你绝对不会再用塑料!

尾巴平衡指的是尾翼平衡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