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配一下动力~~

楼主(2010-05-25):
做了个3D EPP CLIK,也不知道为什么,飞行重量高达252g 用的3012+9X3.8,460mah电池,飞行时间4~5分钟至3.8V 放到3.8V的时候动力就已经不够吊机了~~
不知道大大们有好办法给我机机减减肥不?或者有好的动力配置方案分享一下~感谢了

网友:
老大你 配个2205  好盈10A 9047 桨 用你那电池 飞得很爽了~~

楼主:
楼上帅哥哥,2205+9047有几多拉力呢?,确实没用过
有两种1500KV 和1088KV,不知道那种更适合慢速机?
不知道这个行不,看起来相当费电哦
Turnigy 2205 50turn 1088kv 8A Outrunner

网友:
【飞行重量高达252g】这飞机很轻呀,能叫高达麽?

网友:
楼主忘了说翼展。如果类似F3P之类的,做到二百多克只能说能飞,吊机真的有点吃力。如果翼展是八十多九十的,牛A个C了,但配2208或者2212不错。
如果楼主不幸是F3P类的,还要看看你用几S电池,如果是3S的,就用小KV就OK了,如果用2S的,用大KV的。你的飞机两百多克,再加上电功率和电机效率不那么好,特别是国产货的,吊机难也正常了。

楼主:
翼展86左右,是想做F3P,所以感觉太重了,2S根本掉不起来,3S勉强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