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下请教压缩机制作的气泵都需要那些零件?

楼主(2010-05-25):
看论坛的许多DIY气泵一个星期了 看的基本差不多了 但足下不才只看明白了其中一些元件 但还有许多地方没明白
有几个疑问望懂得的老鸟帮忙分析
DIY气泵需要的压缩机是冰箱 冰柜 空调 还是什么上的最好?功率多大为好?
都需要多少个接头 接头的大小等问题 都买些什么接头?
DIY气泵都需要买什么配件?
我只知道买 油水分离器 压力表 调压阀 空气过滤减压阀 耐压软管买3M 单向阀 压缩机不知道买什么样的 气罐准备买个新的液化器罐
以上问题望老鸟相助谢过谢过

网友:
买个空压机就完事

网友A:
这类东东要求较高的安全性,你如果很菜最好不要D,买个现成得了。

网友B:
一个压缩机才300多,买个省心吧.做一个的时间购你加班买两个压缩机的钱了.

网友C:
同意买一个,自己D容易出问题,很危险!!!

楼主:
那请教各位500元以内买什么牌的气泵比较好呢?
还有,我想做静态和动态模型,喷丙稀颜料和油漆类的。
丙稀我知道一般气泵就能喷,但油漆不知道能喷不?

网友D:
 随便买一个就行

网友E:
便宜的,要加油的。声音十分大的。10升左右容量的,在广州价格在260左右。如果想声音小的,所谓的静音型,价格要贵上几倍。上个月公司买了一台声音小的,24升容量,免维护。一分多钟就打满气了。花了900块。开机时在边上打电话都没有影响。很爽。便宜的那种开机时那声音简直像一个柴油机开机时那么响

网友F:
以前倒是d过几个。单向阀,电磁阀,是关键部件,因冰箱压机无法带压起动。抽空还可以,打压不是好主意。太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