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问发动机拉力温度

楼主(2010-05-25):
asp21级
发动机
5%硝基油9*6桨拉力1kg是否正常,大油门缸头温度90多是否偏高排气管120-130度

网友A:
拉力不错哦,缸头温度的测量,可以用滴水法,就是发动机熄火后,滴一滴水,三秒内没了,热了。

网友B:
9*6桨我一般用在25发动机上。21级别我喜欢9*5的桨

楼主:
为了测温我买了个枪式红外测温仪,刚好自己厂里也用得到,就是没有发动机的温度参数好参考下。
9*5的桨会不会转速太高,拉力怎么样?或者油门响应会好点?还有就是发现70%风门开口和100%时的转速区别不大
我的飞机是1.2米的piper J-3,飞行速度不高的

网友C:
你的飞机大 起码要用 25的

网友D:
我之前飛京商MINIX 25 用ASP25 配9X6 的槳,你21的會否槳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