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6问题截图在第二页,请厂家关注)新买A6,第一次充,有一节充到了4.28v,咋回事?

楼主(2010-05-25):
新买个A6,第一次充,有一节给我充到了4.28v,咋回事?

网友A:
用万用表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万用表测吗~~~

是的,用万用表测的。
另外电池也是新的。

网友B:
不要的话卖我吧,刚刚好我要收,每一个A6都会这样子的,前3片冲到4.28左右,后3片充到4.15左右

网友:
还好,我买的没事呀,看来买这个也要看运气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的话卖我吧,刚刚好我要收,每一个A6都会这样子的,前3片冲到4.28左右,后3片充到4.15左右

网友:
哎呀,刚定了一台,也是Pro
怕怕啊

网友:
运气不好

网友:
还有,你干嘛用自动模式?

网友C:
我的还可以,显示的都是4.20,但用万用表测是4.18左右,有点偏差但可以接受。

网友:
呵呵,估计是LZ运气不好

我的和你的情况差不多,当时的情况是第5路的充到4.2的时候如果第6路还没到4.2,那么不向第六路充电,而向第5路充电,然后第5路就电压高了。
当时返厂修了,说是2个焊点连在一起了,呵呵,低级错误。

总的来说,A6还是很好用的,尤其是加了保姆以后,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还可以,显示的都是4.20,但用万用表测是4.18左右,有点偏差但可以接受。

估计是你的万用表不准,呵呵,一般100一下的万用表的精度都不怎么样,千万不要用那个去校准A6

楼主:
晚上又换电池进行测试,发现两个问题:
1.  2个3s一起充,如果电压最高的一片插在第一路,选择模式1,那么当第一片最先充满后,整个充电将被停止,然后第一和第二路的显示电压会随机乱跳(其他四路是稳定一个电压的),在这个过程中第一片的电压会被充到4.28v左右!(电压最高的一片如果在其他路则充电正常)
2.  开机插上电池,第一和第二路的显示电压总是会随机乱跳,即在三点几和四点几之间乱跳,其他四路显示是稳定的一个当前电池电压,换了电池还是第一和第二路的显示有问题。

以上两个问题基本上是稳定复现的,A6是昨天上午收到的,淘宝购入,开机版本号是201003,请各位模友和厂家帮我看看,如果确实是问题的话将联系卖家退换。

外观:

网友:
肯定是有问题,联系卖家返厂吧

网友:
我的没这个问题,可能是一部分次品吧

网友:
估计是有问题,怎么不联系卖家,让买家联系厂家

楼主:
中午又进行了测试,下面上图。

两节3s电池,电压都是3.85/6的样子,模式1充电,17分钟后蜂鸣器鸣叫一声,过来看,第一路已经充好,但是六路都停了,此时第一路电压持续增长,第二路显示不正常。

赶紧拔下电池,两组3s互换,重新手动启动充电,可以发现第一二路电压显示一直不正常

楼主:
继续充电,6分钟的时候第一路充电结束,六路又全断了

此时第一路电压继续增加。。又是4.28v

拔下万用表伺候:

网友:
我的A6都发生问题,初时买回来时是准确的充到4.18-4.2 左右,过了数月后开始不准确而且会充到4.25-4.28

楼主:
已经联系了卖家,态度很好,让我把东西发回厂家,同时卖家给我再寄一个新的过来。
但愿不要同一批次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呵呵,A6的服务还不错,产品也不错,就是出厂的检查还要增强呀,还有外壳能不能更精细一点?

网友:
品质耐用性存在问题,用了数个月后开始发生过充至4.25-4.28问题
过充会引发火烛希望改善耐用性问题

网友A:
看来最最最最新版,还是有点问题啊。我的最新版200910的,用到现在挺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最最最最新版,还是有点问题啊。我的最新版200910的,用到现在挺好,没问题~~~

我的也是200910版本, 一直用, 沒有發現問題.

网友:
我也刚订了一个UNA6 PRO还没有到,  看来厂家售后不错, 我还是比较放心的.

网友:
售后不错~那要是冲坏的电池谁承担损失?

楼主:
卖家给换了个,目前使用功能正常。

网友:
A6售后没的说,我也是最新版,用的很好很精准。看来是LZ运气不好。

网友:
运手问题,我4月底买的最新版,很少情况最高充到4.21V,大多数都是4.20

网友D:
 我的也是刚买、同一批号,充不不衡。工厂怎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也是刚买、同一批号,充不不衡。工厂怎联系?

联系卖给你的人啊。

网友(2010-06-28):
恐怖了,如果偷偷地把电压冲到4.28,然后再平衡下来,那电池玩完的就快了,把电池在不知不觉中弄坏,请问楼主这种情况是冲完了还会保持在4.28的电压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