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004的四合一好久不用氧化了,怎么处理?

楼主(2010-05-25):
我的004因为没有配件好久没用,现在找到一个配件,发现,混控不行,尾电机换了还是不行,打开四合一,发现线路板上有一氧化层,不知道应该怎么处理呀,谢谢了!

网友A:
上450了,就不要这个啦。

网友:
多半已经OVER了~~~~~~~~~

网友:
把氧化层刮掉就行了,再拿酒精清洗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004因为没有配件好久没用,现在找到一个配件,发现,混控不行,尾电机换了还是不行,打开四合一,发现线路板上有一氧化层,不知道应该怎么处理呀,谢谢了!

电路板上的氧化层?
从你的描述来说,电路板上有阻焊剂(绿色的一层,类似油漆)怎么可能氧化呢?
莫非是金属插针上有了氧化层?上图啊!没有图片,谁知道是什么东西出现了氧化层……

网友:
金属的氧化层可以用橡皮察调,或者用牙膏牙刷轻轻刷就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450了,就不要这个啦。

450声噪大地方要求高,不像004,调试方便,安全好玩,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