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桨机与双桨机效率差距很大很大

楼主(2010-05-25):
最近用两块 esky-lama v2  2s的电池改了组3s电池给YT250se用。 结果这组3s在250上只能悬停6分钟。而lama只用2s 就可以飞行10多分钟(下来都是3.75左右), 而且lama的有刷电机效率应当比YT的原装无刷差才对。  故得出一结论, 250se 这类结构比lama的效率差很多。 就是说尾桨、皮带及副翼上损失的动力不是一点点。留空时间差了一倍, 真是有些失望

补充一点: 250se 不带电池 260多克, lama v3 220多克

网友:
主要是尾桨的动力损失。
尾桨虽然小,但转速可是相当的高。

楼主:
竟然动力损失这么多 真机中的运输机为什么不用 共轴双桨的呢?

网友:
皮带越长,损失越多。轴传动的应该好点吧。

网友A:
其实你还没搞清楚。。。拉马机机是双浆。和单奖比对是不对的。。同型号浆,转速一样下,是单奖升力的2倍。。飞行时间自然就比单奖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你还没搞清楚。。。拉马机机是双浆。和单奖比对是不对的。。同型号浆,转速一样下,是单奖升力的2倍。。飞行时间自然就比单奖长。。

照这么说,如果用4只桨,升力将是4倍, 飞行时间比双桨还长, 这显然是不对的。

网友:
呵呵 应该是效率问题!为什么真直升机的螺旋桨的个数都挺多呢 应该是效率高

至少比同等尺寸的螺旋桨来说

不过如果把单螺旋桨尺寸 加大不知道是不是效率也会高一些呢

网友:
两种机子重量也不一样把

网友B:
个人觉得YT250绝对比LAMA 重,楼主自己先去称一下再发表结论。

不过双桨肯定是比单桨效率高

网友:
浆多转速低,摩擦力小,所以效率高。
自己的猜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觉得YT250绝对比LAMA 重,楼主自己先去称一下再发表结论。

不过双桨肯定是比单桨效率高

我的250se 不带电池 260多克, lama v3 220多克 是要轻一些。

网友:
副翼也有能量损失。

网友:
重量差才是主要的

网友:
效率是指单位能量所作的有效“功”;
LZ指的效率是留空时间,只把留空时间作为有效“功”;

这样问题被简单化了,

lama和250se如只在留空时间做效率比较,双桨优于单桨,但不能只停留于此,单桨的设计是为了提供更多的特技飞行功能;
试想如果双桨也能做到与单桨同样的特技飞行,并且在做效率比对时,都采用特技飞行,那双桨效率就大大降低;

更何况双桨设计是不可能达到单桨设计的特技飞行功能;
因此,这很好理解,就像手排挡汽车比自动排挡汽车省油一样,单桨设计是牺牲了部分“效率”换取更强的功能。

网友:
都跑100公里,WHY法拉利比QQ的油耗要大得多,如果是F1赛车就更吓人了。

楼主:
只好安慰一下,自己开的是“法拉利”了

网友:
同一辆车加相同的油,叫不同的人来开,跑的路程也不一样长

你找个高手,把鸡鸡调的刚刚的,说不定人家飞的比拉马时间还长

网友:
我觉得重量的影响很大。你想想看,250不带电池260g,而v4不带电池是220g,而250用的是3S电,必然比V4的2S点重。重量差加起来大概也有70左右吧?70g对于这么小的机型来说,是非常大的重量了!因此,我觉得不能由你的情况就得出说双桨机效率高于单桨机。
我以前飞丘比特V3,用3S 1000mah的电池,大概是88g,悬停飞行时间是15分钟这样。而我用1500mah,120g的电池飞,也是15分钟这样。容量多出一半,时间却没有增加,就是因为重量也增了不少,40g,对于丘比特V3 300g的重量来说影响都那么大了,对于250来说也同样的道理。
所以我觉得是重量在搞怪。

网友:
LZ试着增加些重量在LAMA上,让两个JJ重量相同,再看看能悬停多长时间

网友C:
肯定是LAMA飞的时间长,主要是桨叶乙型,一个是奥突,一个是对称双突。 升阻比是奥突大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肯定是LAMA飞的时间长,主要是桨叶乙型,一个是奥突,一个是对称双突。 升阻比是奥突大多了。

我押250这一边。如果重量差如21楼所说,那LAMA飞起来会很吃力的(我怀疑根本飞不起来)。

本来就很怀疑“LAMA和250一样重”的说法。

网友:
回头我用200和LAMA做下实验,一样用2S电……

网友:
同样的2S电池,
飞004和飞LAMA时间好像差不多

网友:
还是004好,期待004能出无刷,塑料件升级一下,!家里微风都能飞,安全,不射,射了也安全,哈哈哈...

楼主:
楼上的可以考虑买 4#6.

网友D:
应该是LAMA的10C电池不适合250
250用自己的电池一样飞10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LAMA的10C电池不适合250
250用自己的电池一样飞10分钟

我的250se 用原厂的碳桨和原厂的30C电池还是只能飞 8分钟多点(3.75V下来), 皮带很松了主轴和尾轴用铅笔润滑, 65%油门悬停。整机重340克不到。 郁闷啊,450飞7min , 250也只能飞8min。 怎么调都飞不了更久了。

网友:
楼主加重拉码和250一样再试试。
不过拉码桨是凹凸翼型,250是对称翼型,拉码效率肯定会高,但是250的可以倒飞。

网友:
LZ关键是一开始概念就混淆了!LAMA的设计初衷就是用来悬停与简单飞行的,而250的设计显然不是用来悬停,所以,单单以悬停来计算的话,那肯定是LAMA占优!但是如果都飞航线的话,估计......
我没有250,也没试过,希望有这两款机子的朋友们可以试一下!

网友D:
楼主如果一定要提高250的悬停时间,可以换13T马达齿,然后适当提高螺距曲线
新电池肯定可以飞10分钟以上

网友:
真机中的运输机 就是双桨机啊,CH-47 支奴干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如果一定要提高250的悬停时间,可以换13T马达齿,然后适当提高螺距曲线
新电池肯定可以飞10分钟以上

在新机买回来的时侯就很想用14T或13T的 来飞, 可是找遍taobao都没有卖的。  。

楼主:
突然想起来 有没有 凹凸翼型的 长205mm左右的桨, 买来做悬停航线专用。

网友:
这得考虑能量守恒中能量转化与转移的方向问题和做功的效率问题吧?

网友:
14T那个浩马特可能有, 13T可以用2.3mm 13T 0.4M铜齿自己扩孔

网友:
LAMA转速低,螺距固定,翼形更适用于正飞。当然时间长,LZ非得比,就把固和直来比,同样的道理啊。直的推重比1:1才飞起来,固的0.5:1多点就能起飞了

网友:
双桨的一个桨提供升力的同时,“顺便”就提供了反扭力。
而单桨的要“专门”设个风扇,往侧面吹风提供反扭力,损失自然大,再加上传动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