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 新手求教 喜欢高速平飞的感觉 请老鸟推荐一款电机和配合多少大小的桨

楼主(2010-05-25):
    我一直玩直升机  最近无聊 买了一款 GEEBEE 900mm翼展的  电动固定翼   喜欢高速平飞的感觉 越快越好  请老鸟们推荐一款 电机  和用多大的桨  我以前只玩直升机 所以对固定翼是纯新手啊  请老鸟们赐教~~!

网友:
想快买函道吗!

网友:
我也是新手,不知道说得对不对。
你这款是蓝玉的么,GeeBee是历史上有名的竞速机,速度快,下单翼,起飞难,不太好操作。
我也有90翼展的下单翼,配置是2212XXD,1400KV,8060桨

楼主:
我一直飞直升机  方向感没什么问题   有一些舵机调节方面的知识   发觉这飞机飞起来特别好看   就是喜欢速度块  上一次飞过一次三角翼  操控问题不大  就是不知道用什么电机和桨  因为没接触过固定翼的电机和桨

网友:
高速平飞怎么也不该是这个飞机。虽然真机是竞速机,模型可不见得就快。

http://bbs.5imx.com/bbs/thread-192860-1-1.html

PS:不要把竞速机当成滑翔机噢。

楼主:
这飞机 飞起来 就觉得没有GEEBEE 那么好看了 ~~!

网友:
想平飞速度快  真机不知道  模型飞涵道不可

楼主:
   我只是想知道  我需要配怎么样的电机和桨  不需要知道 什么飞的快   ~~~!一个个回答的都是文不对题的~~!

网友:
关键是你喜欢高速平飞,而这个机型并不是快速机型,阻力太大,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很快的。常规配置是2212 1000rpm/V + 8×6或者9×6慢飞桨,3S 1300mAH电池。想试试能不能快起来的话,这个配置也许能有点作用:2217 1750rpm/V + 7×4快速桨,3S 1700mAH 20C电池。不过既然说是新手,建议最好还是不要尝试后面的配置,虽然速度不能跟竞速机比,但是想慢下来都很困难,而且舵效特别灵活,恐怕难以操控。

网友:
我也有90翼展的下单翼,配置是2212XXD,1400KV,8060桨

楼主:
谢谢10楼 的推荐~~!!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是想知道  我需要配怎么样的电机和桨  不需要知道 什么飞的快   ~~~!一个个回答的都是文不对题的~~!

对固定无研究,但对楼主头像很感兴趣,顶一下楼主,不错的头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