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坏了,换控?NO,你有更好的选择,最便宜稳定的2.4G升级,有视频有照片!

楼主(2010-05-25):
ESKY0406A坏了,表现为距离稍远就狂抖舵。本来打算不搞了,专门用来飞模拟器。无意中看到Esky 2.4G升级套,据说可以升级我这个控,还可以升级天地飞06系列~

闲话不多说,看图~

就是这个玩意啦,电路板一块,天线一根,6通2.4G接收机一个,一共120大洋~ 哈哈,接收70元一个,是不是很便宜!
下 载次数:1

网友:
强烈观注中!

楼主:
换电阻

询问掌柜,得知我这个控改装很简单,只要换一个电阻就行了。
电阻在电路板标记为R21的位置,为一个100K欧姆的贴片电阻。把它换成22K欧姆的电阻,普通的贴片的都可以!
话说,我找了半天,才找到一个电阻,在电路板下面,差点就把它换了,后来才知道还有贴片电阻这玩意

楼主:
铛铛~完成~
是不是很简单?哈哈
下午还没时间去拉距测试,下次拉距好我会继续更新告诉大家的。

楼主:
最后,上测试视频

最后,上测试视频

网友: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炸控?

楼主:
说实话啊,天地飞的06系列还没ESKY的04系列做工好呢~
手感方面,内部做工等,都比天地飞要好,如果你有,可以对比一下

网友:
LZ,,  ESKY 0406控 的电位器能找到吗

网友:
 改这个划不来

楼主:
不存在划不划算呀~
要知道,你买个新的0406A控也才100多块钱,然后改成2.4G的,也就200多点。
最主要的就是!这个接收只要70元一个!
我就是因为接收太少,拆来拆去的麻烦,所以弄了这个,这下好了~ 一次买几个接收,爽!

网友:
这个控不能存模型,多架飞机用起还是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