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AMA 微调问题

楼主(2010-05-25):
前辈们 我朋友新买的LAMA , 刚起飞前飞机往后退 ,我就调前后微调 ,可是微调都调到头了 还是有一点点往后退, 怎么办呢 ?应该调哪里?

楼主:
大家帮帮忙 谢谢了。

网友A:
电池重心移一下,

网友B:
可以调整一下俯仰舵机的连杆长度就解决问题了。

楼主:
电池重心移一下 哇 有道理呀
谢谢~~~~·····

楼主:
可以调整一下俯仰舵机的连杆长度就解决问题了
这是最好的调试方法 但是我也是新手 不是很明白呀

网友:
舵机连杆那里有螺纹的,稍微调试下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