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鹰 106A 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0-05-25):
九鹰 106A炸机后,下旋翼头坏了,修好,安装完毕,发现十字盘前倾,通过下降下旋翼头安装高度调平。
但出了一个使飞机无法起飞的问题:
打升降舵,只有右边舵机动作,打副翼,只有左边舵 机动作。
试飞, 舵面完全乱了。
记得新机时打升降舵,左右舵机一起动用的。

网友:
不是的,现在的舵位是正常的,您看一下连杆的位置有什么问题没有。最好发个图片上来。

楼主:
拍了前后左右的照片。我就是通过放松图中的螺丝,下降下旋翼头安装高度的。其他没动过。

左侧图

左侧图

右侧图

右侧图

后视图

后视图

前视图

前视图

楼主:
另外,为了维修下旋翼头,下旋翼那个框框我拆下过,还有就是下旋翼头和十字盘的球头拉杆重装过。

网友A:
嗯,连杆卡错位置了,我拍个图片发给你

网友:
正解

引用 网友A:
嗯,连杆卡错位置了,我拍个图片发给你

楼主:
谢谢,晚上回去试试看。

楼主:
感谢CCTV, 感谢MTV,感谢九鹰小伙计,感谢九鹰公司, 很容易地调好了。好飞啊,脱控10秒都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