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鹰树、独眼龙,哪种好点呢?

楼主(2010-05-25):
刚入手一天行者载机,在配设备呢,求2种配哪种好呢?麻烦了

网友A:
还有FY-21AP/AG。这三种应当算是比较高端的了。

网友B:
如果要我选择我会选择独眼龙,毕竟国内飞的很多,估计有7-8成,要花哨就选老鹰树。

网友C:
看你什么要求了,第一如果是要带自动返航功能的,那么老鹰树跟独眼里面我还是会选老鹰树,毕竟他们做了N年了,性能相对更稳定些。
第二如果你是低端客户,不需要自动返航功能的,要求性价比的话,目前市场上还有398决不退棋的,也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