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26010 & Power HD 3688HB & DS520 用过的帮忙选一下

楼主(2010-05-25):
用在450上,陀螺是GM700。因为自己米少,加上技术不高,因此只想先升级一下锁尾舵机,蓝剑的D26010大家说要看人品,Power HD 3688HB的评价不是很多,DS520说是电机质量一般,我就纠结了,这三个价格差不多,我真的不知道选哪个了,,春天的S3471m,因为说总烧,尤其是在35X上要格外注意,而我的电调正好是35X因此就不考虑了,,   请大家出出主意看看选哪个更合适些,  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3471锁500力量太小  锁450不知道。。还有 3471  温度确实高  很高

网友:
在用3688+401飞了120个起落吧!锁得很稳够力。520另一台机也在用,相差无几。

网友:
S3471m和3688HB我用过,前者没用几天就烧了,后者是替换它买的,感觉又快又静,不过也是发热厉害,担心连续工作时间长了会烧。。。

楼主:
先谢谢楼上,谢谢楼上的楼上,以及楼上的楼上的楼上了,蓝剑的售后听说不错,3688的售后怎么样啊    最担心出质量问题,更担心出了问题没人管:loveliness:

网友B:
KDS800+3688HB效果不错,性能接近9257温漂少锁的又稳

网友:
用过DS26010, 性能不错, 死过一个, 很快厂家就发新的过来了, 第二个用到现在还满意. 再死就换无刷.

网友C:
我450用401+3688HB到现在已经接近500个起落了,锁尾效果很好,动作快而且静。总体感觉还是很满意的,我感觉不到4楼那位同志所说的温度高,是不是你的陀螺感度设置太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KDS800+3688HB效果不错,性能接近9257温漂少锁的又稳

我也是这样的配置,锁尾很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450用401+3688HB到现在已经接近500个起落了,锁尾效果很好,动作快而且静。总体感觉还是很满意的,我感觉不到4楼那位同志所说的温度高,是不是你的陀螺感度设置太高了

我的感度设成45%。。。如果还是热,打算自己贴块小散热片上去

楼主:
楼主上陀螺很牛逼啊    我的要调到100% 尾巴还是打左方向往左偏达右方向往右偏,  尾推尾桨夹都升级了还是不行,只能升级舵机了呵呵

楼主:
在没人用过了吗?   难道大家都用9257去了吗?

网友:
顶一下!
米少,也想问一下Power HD 3688HB用着如何
用过的发表一下评论···
谢啦!

网友:
没必要当小白鼠!!9256、9257不二的选择

网友:
D26010新版的据说比较耐用

楼主:
哪能买到新版的啊   找谁啊 ?

网友:
为啥这么多人多说3688好啊???
我去年用过,飞了两个起落,下地后温度巨高,坏了,状况是没反应,不会动了,幸好是在地上,没出事,费了好大劲,才说通经销商,返厂,等了大半个月,收到一个旧的3688,底部螺丝都毛了,装上,调了下机子,一块电池没完,这个3688又完了,和原来一个熊样,没反应了,联系经销商,在没看到我机子图片的情况下,居然判断说是我装3688的时候位置不对,当时我也奇怪了,尾舵机在450V2上难道还有N种装法??再后来索性不管我怎么发消息,都不理我了,呵呵
劝LZ还是用主流的尾舵机吧,“省钱就是费钱的开始”,魔界的至理名言啊!!!

网友:
看到有我使用的型号也说一下吧,3688我也在使用,我3D技术马马,只会翻个跟头,飞飞航线,平时飞飞也用了两年多了,比我以前使用的舵机要好用(不是专用的尾舵,没米买靓家伙) ,快而准,炸机也炸坏过一个耳朵,换上新壳之后一直飞到现在没出现过问题。至于做更剧烈的3D动作效果如何我就试不出了,望有高手来说一下感受。省钱有省钱的玩法,志在娱乐的不在乎太高精度要求的,只要没大问题的,山寨机也能给到你飞行乐趣,我以前飞688也是一样飞得不亦乐乎。

网友:
建议别非主流 老实DS520

网友:
KDS800+3688,目前飞着感觉还行。听说是我们本地的企业,哈哈。支持一下。目前的技术也就是飞飞航线,不会3D。不知道3D的性能。也许到我会飞3D的时候已经是N年后了。估计到时候这个舵机也坏了。

网友:
呵呵,450还是选个MD922吧,省钱省心

网友:
3688服务很差。朋友的一个才1个多月就烧了,厂家只说付费修理。。。

这还叫售后么?

网友D:
3688虚位奇大 没装机就退回去了。

楼主:
买MD922  真不如262HB虽然价钱高些    恒吉的电位器真的不敢恭维,,下次有好的替带品一定要把我的3个MD933换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3471锁500力量太小  锁450不知道。。还有 3471  温度确实高  很高

3471我用了幾個月,鎖450机,配401gyro,完全無問題,但陀机不能用6V电,我用亚拓35X电調陀机要加降壓線

网友E(2010-07-12):
引用 网友D:
3688虚位奇大 没装机就退回去了。

搞错了吧?我用的时候自转了虚位极小了,这是塑料齿的。如虚位都做不好怎样可以用来锁尾?不那有人说锁得稳???

网友:
引用 网友E:

搞错了吧?我用的时候自转了虚位极小了,这是塑料齿的。如虚位都做不好怎样可以用来锁尾?不那有人说锁得稳???

3688锁的还是很硬,没发现虚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3688虚位奇大 没装机就退回去了。

我们这边模友大部分都用3688HB,没有像你说的那样虚位大,我自己两部机都在用这个舵机,都几百个起落了,还是一样顺滑。

网友(2011-01-28):
我是来围观的

网友:
用520的飘过

网友F:
用过蓝剑的D26010和春天的S3471m,相比之下,选蓝剑的D26010。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过蓝剑的D26010和春天的S3471m,相比之下,选蓝剑的D26010。

蓝剑26010是垃圾!!!我用了2个蓝箭26010新买回来都扫齿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51271&highlig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