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野马像真机机翼如何固定?橡筋还是螺丝?

楼主(2010-05-25):
野马像真机的机翼,我看很多都是粘死的,很不方便,即插即用是如何实现的?橡筋是如何固定在机身上的?你最好详细说说,有图更好

楼主:
谁给个指导意见呀

网友:
一般即插即用是碳管加螺丝啊,也有是箱梁的

网友:
新手?野马?像真?!......

楼主:
是的,高起点下,之前我做了个330KT的,外观不好看,所以准备做像真。就是机身的构造没想好。初步打算,电池等设备在上身翻盖。机翼也做成拆装的,方便。来点意见。机翼整体,翼展100厘米,略带上反角,没想好是绑在机身的竹签上(外观差点),还是内部加梁,用螺丝。

网友:
直接用轻木做,要象真kt永远都无法象真的

楼主:
呵呵,像真机右拉角怎么做?是面对机头,右拉么?